三菱(Mitsubishi)PLC
PC/USB端口与三菱PLC通讯

楼主(2006-06-08):
本人用一台IBM-R30的台式笔记本电脑与三菱PLC通讯,连接不上.该台式PC只有USB端口,本人购买了一个USB转九针的转接线,用与欧姆龙PLC-CPM1A可以正常的通讯,用在三菱的PLC上就不能通讯了.而且电脑上面的端口设置都正常,并无端口出现异常,并且本人从COM1一直设置到COM4都不行,请教各位大侠,该怎么弄??

网友A:
USB转9针公口 接口 连到SC-09上就可以跟三菱实现通讯

网友B:
首先买一个USB转232的转换器,市场上大约四十元一只
安装驱动
然后再把SC-09和转换器连接
选择合适的串口就行了
但是,有的转换器质量不好,所以不稳定或者不能通讯

网友C:
我们提供,笔记本的com 口卡,工控专用的。
需要联系:QQ:168000452

网友D:
老兄:三菱PLC的编程口是RS-422口
你的转接口是USB转RS-232口
所以,还得RS-232转RS-422口

网友E:
USB转232的转换器也有很多不同厂家做的,好一点的把驱动和设置正确了一般没问题。
现在也有卖直接USB口的线了,不用转来转去通讯更好。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大侠了,本人再试一下

网友F:
如果是FX2N的,加个FX2N-232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