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伺服电机再生电阻选型问题

楼主(2006-06-08):
本人使用的电机是:松下A4系列400W电机,使用中过载,想外接再生电阻,不知该选几欧姆?几瓦电阻?请高人赐教.谢谢.

网友A:
你先监控一下你的电机扭力一般出到百分之多少,如果真的是过载了你怎么加也没用啊

楼主:
在电机转到负载惯量最大时,异常报警显示代码为12号,外接一个再生电阻应该能解决问题,只是不知如何计算出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