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求助:西门子6RA24报超速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6-06-08):
有一系统最近经常报超速停机,用的是西门子6RA24直流调速器.谢谢

网友A:
反馈有故障,检查测速发电机,反馈电缆,端子连接,或直接改为电压反馈,看有无故障发生

楼主:
谢谢!!不过停机是偶尔的,运气好了几天都不发生,坏的话一天可以发生好几次.电压反馈估计不能满足

网友B:
是不是线速度没算好,被前面的电机拉着走。

楼主:
也不是的,已经有1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