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DCS
HM初始化问题

楼主(2006-06-08):
各位高手:
我在做TDC3000 HM硬盘初始化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1.8G硬盘不能被初始化,谁能帮帮我,是否需要购买什么配件,在什么地方可买到。谢谢各位!

网友A:
1.8G的硬盘可以,现在配的硬盘都是1.8G的,肯定是你的NCF组态有问题DISK SIZE填7

网友B:
你说的不能被初始化是什么意思?有很多情况,比如:1、HM节点的初始化属性不能被正常装载;2、HM初始化属性装载成功后,看不到盘;3、能看到盘,但在做格式化时出现错误提示(I/O ERROR 或FILE MANAGER ERROR)。还有就是你的盘是什么型号,你的SPC的firm ware的版本是什么?你可以电话咨询022-24340076,13820004523,刘

网友C:
还是问问Honeywell的售后服务吧,电话:800-820-0237。
现在做Honeywell产品服务的骗子很多,干好了大挣一笔,干不好抬屁股走人,让用户赔了夫人又折兵。

网友D:
呵呵,自控行业先生,你也许就是HONEYWELL公司的吧,服务好不好只要用户做过一次自然就有比较了,用诋毁别人的方式来拉拢客户好像有点幼稚啊。哈哈,实话告诉你吧,我以前就在中石化霍尼韦尔公司,他们有没有大挣一笔,这个你比我更清楚,他们有很多条款我觉得就是霸王条款,但他们的服务应该说对大客户还是可以,但是小客户我就不说啥了。市场本来就是要有竞争才能给用户带来好处。如果都垄断了,那还不是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个人观点。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Honeywell的确有点。。。。。。
如果我又闲空,就拿电烙铁给你们焊个TPS出来!让你们卖的备件再这么贵!
哈哈 yeah

网友C:
答楼上:我不是Honeywell公司的,是天津三煤气的,Honeywell用户。
因为深受其害,所以有感而发,Honeywell是贵,超贵,但踏实,放心。

网友F(2006-10-12):
俗话怎么说来着,便宜没好货。一次解决问题好还是经常维修便宜的板子好,对于工控系统来说,稳定,安全最重要

楼主:
在TDC-3000中怎么格式化1.8G的硬盘,要升级什么芯片吗?哪型号是什么?在哪可以买到,请给予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