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西门子plc问题

楼主(2006-06-08):
各位高手 本人初学plc 如今又遇到一问题 摸不着头脑  特此请教: 本人用plc驱动两个步进电机和若干继电器 当把电脑与plc连接时(连接线用的电脑端是USB口) 工作正常。 但是 当断开电脑连接时 步进电机就无法动作了 而其它继电器正常。
本人试过 将电脑连接线换用串口端的另外一根 仍然不能使电机运动。 也就是说 必须用USB口的连接线 且使plc与电脑相连 设备才能正常工作。 实在无法解决 请各位赐教!

网友A:
要说清你所有的配置

楼主:
我所用的西门子plc型号是224的 且 两个电机是交流伺服电机(上文中叙述有误)安川YASKAWA 型号:SGMGH-13ACA61

网友B:
你的程序有问题,我用CPU224控制交流伺服电机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难道是程序问题? 那么您能帮忙指出是哪里出了问题了吗?

楼主:
各位高手 本人初学plc 如今又遇到一问题 摸不着头脑  特此请教: 本人用plc驱动两个伺服电机和若干继电器 当把电脑与plc连接时(连接线用的电脑端是USB口) 工作正常。 但是 当断开电脑连接时 电机就无法动作了 而其它继电器正常。
本人试过 将电脑连接线换用串口端的另外一根 仍然不能使电机运动。 也就是说 必须用USB口的连接线 且使plc与电脑相连 设备才能正常工作。 实在无法解决 请各位赐教

楼主:
请各位赐教!!! 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