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压电机节能

楼主(2006-06-08):
我公司在拟购一台1250KW的马达用来带动锅炉过水泵,请问用6KV和10KV供电有什么区别,是6KV的节能还是10KV的节能(暂且不考虑用变频器),最好能提供书面计算,谢谢!!盼望中!!!

网友A:
输电时,只要各种材料允许,当然电压高了浪费小.6KV的材料费可能低些吧

网友B:
根据你公司供电电源选择,如果有10KV不用6KV.

网友C:
请您把情况说详细些
输电距离
现有供电电源电压10kv还是6kv
6KV和10KV电机的价格
1.6KV和10KV供电没有本质区别,均属于高压供电
  6KV和10KV均需断路器,继电保护,高压电缆,架空线
2.如尚月所说:根据你公司供电电源选择,如果有10KV不用6KV.
  否则需再装一台35kv/6kv或10kv/6kv变压器
3.相同功率的负载,10kv电流小于6kv导线截面积小一些
4.10kv电压高绝缘要求高,6KV的绝缘材料费可能低些吧,但低不了多少
总的来看,尽量用10kv

网友D:
建议楼主用鼠笼式的电机,以免在安装变频时产生很多意外,我在变频改造中碰到过。

楼主:
为什么要用鼠笼式的电机,如果用其他形式的为什么会出现以外,又会出现什么样的以外呢。谢谢!!

网友E:
10年前10KV电机因为绝缘电晕问题而少有几家能做..
10年后的今天这个问题已被普遍解决..
运行中当然是电压等级越高越好.6KV电压等级已逐步淘汰
若要将来装变频,10KV的价格大约要比6KV高1/4~1/3.

网友A:
节能我建议你直接查看你那里锅炉的压力曲线图,就可以看出节能比例,现在的经验公式一般根据锅炉的气泡压力,泵口压力,电机的运行电流,电机额定功率,额定转速,实际转速,还有流量来估算,我一般估算的节能比例都比实际节能的少一些,为了符合实际,你可以 给我你的参数,我来给你算算

楼主(2006-07-18):
飞猫
你能把公式告诉吗?
w2004014@.lcpc.biz

网友F:
如果不用变频,其能耗与价格都差不多的

网友A:
我的节能计算方法还不如,你直接看实际流量和额定流量还有压强,压强和转速成一次方关系,流量和转速成二次方关系,功率和转速成三次放关系,功率和压强乘以流量成正比关系,你明白了吗?
要满足功率电压高则电流大,电流小则电压低,一般你的实际流量低于额定流量比较多,再考虑节能。这个你要准备采用那个公司的设备,你要他们几个公司给你做个分析,就可以了,这个网上文章很多。

网友A:
我说错了,流量和转速是一次方关系,对不起

网友(2006-09-02):
10kv的电机肯定较好:
一、高压柜二者造价基本无差别;
二、电缆布线相对较省;(线路较长时也很可观,大约每米可省40元左右)
三、最关键的是我厂有一台成色很新的1250kw8级电机。正准备优惠处理。
    本人从事电气管理已经有十多年,可提供配电、节能等方面的帮助。
    如需要可联系我。     jljylsh@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