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补偿电容柜问题的求教

楼主(2006-06-08):
我公司原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后由于一次事故改为分段运行,分段运行后两台变压器的补偿电容柜的电流表指针经常出现剧烈摆动,请教是何原因?

网友A:
要看看实际运行电流的大小

网友B:
个人认为和分段没有直接关系,你可以检查一下电容器本身有没有故障。

网友C:
看负载是不是发生突变造成的

网友D:
可以有以下原因
1\负荷波动大.
2\谐波大.
3\电容柜的控制电流或电压信号取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