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15KW的加热管需要多粗的电线

楼主(2006-06-08):
15KW的加热管需要多粗的电线?用380电源
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是用三相还是两相?如果是两相的话:15000/380=39.5A,另外还要看你的布线方式,一般情况10mm2的线就够了,如果是三相,要看你发热管的接线方式。

网友B:
6平方就够
当然大点更好

网友C:
我想问一下你是干什么的.这是电工的最基本嘢.

网友D:
6平方够了

网友E:
建议你用10平方的铜芯线,不要用6平方的铜芯线,两者的后果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F:
一般经验:三相时功率乘2,单相时乘4 得负载电流数,铜线5--7A,铝线3--5A.

网友G:
计算公式如下:
单相380V:P=UI
三相380V:P=1.732XUI
根据计算通过导线的工作电流为30-40A,可以选用6平方的铜芯线。

网友H:
三相380V电源供电,电流21.66A.可用BV4平方铜芯线,安全点用6平方铜芯线.

网友I:
琼琼白兔: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6-10 17:42:00
计算公式如下:
单相380V:P=UI
三相380V:P=1.732XUI
根据计算通过导线的工作电流为30-40A,可以选用6平方的铜芯线
用你的公式怎么会计算出来的电流为30-40A呢?

网友J:
电流为23A,同意 hhhaosz,BV4或者RV4的铜芯线已经够了。如果散热不好,可用6mm2的,不懂为何有人要用10mm2。难道不知道铜已经从年初的25000¥/吨涨到了80000¥/吨?要建设节约型社会啊,不要浪费!

网友A:
电流肯定为23A吗??

网友K:
用4平方毫米的塑铜线

网友L:
使用6平方毫米的铜塑线或电缆线即可。

网友M:
380V星型和三角型接法电流不同,

网友N:
我想一般就两种接法:
Y型接法, I=5000/220=22.7A 6mm
△型接法,I=5000/380=13.2A 4mm

网友O:
要看加热管是怎么个接法啦

网友O:
如果是△型接法和Y型接法的话,我赞成 学然后知不足 的说法

网友P:
个人认为.不是自己用的线大点好.

网友Q:
I=(15\0.38)*0.6=23.6A
1MM=5A 所以用6MM的
只是粗略算法

网友R:
琼琼白兔: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6-10 17:42:00
计算公式如下:
单相380V:P=UI
三相380V:P=1.732XUI
根据计算通过导线的工作电流为30-40A,可以选用6平方的铜芯线
错

网友S:
我想应该是这样; 380V供电分Y形和三角形,Y形的15000W/3组=5000W/220V=22.7A每相;三角形15000W/3组=5000W/380V=13.2A每相,按铜线的估算法6平方线可以差不多过30A,够大了!

网友T:
我单位有蒸溜水器,功率也是15KW,还有一台马胡炉,功率也差不多.都是用的6平方的铜线,只是在接头的地方要处理好,不然要发热.

网友U:
按经验公式:三相电热1.5倍安 15kw*1.5=22.5A 电源线进用BV 4平方,远选BV/BVR 6平方

网友V(2006-08-03):
最大选用6平方BV铜线

网友W:
6平方铜线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X:
4平方就够了。

网友Y:
很搞笑,明明已经知道是15KW的负载了,居然还要引入接法。。有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