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同步带跑偏问题

楼主(2006-06-08):
我刚碰到一个问题,我们公司的一台设备同步带正转时皮带向内跑偏当反转时皮带向外跑偏,我不是专业的但要解决问题,所以在这请教各位高工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呀我等着调试啊,先谢了。

网友A:
肯定是同步轮加工的有问题

楼主:
to:yd1
请说明白点好吗?

楼主:
如果是向一个方向跑偏那是同步带轮不平行,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求教了。

网友B:
通过你说的现象,个人认为是你的一个轴刚度不够,或者是皮带调太紧。

网友C:
同步轮如果加工成腰鼓形状可以解决跑偏问题

网友D:
1.调整带轮平行
2.加挡边;

楼主:
to:浪里看花
我的电机ABB的,轴径是40MM,应该没问题,皮带也调过,还是不行。

楼主:
下面引用由松花江污染在 2006-6-9 10:42:00 发表的内容:
1.调整带轮平行
2.加挡边;
--------------------------------------------------------------------------------------------谢谢你的荐议,不过问题依旧存在,我的两个同步轮都带挡边,而且电机上的挡边由于皮带跑偏已将其挤脱

网友D:
察看电机座刚性和螺丝强度等级

网友E:
安装的不平行呀!用挡块也可以呀

楼主:
电机座是端盖固定,螺丝是8、8级的有问题吗?

网友F:
你可以尝试做一套"纠偏机构",皮带跑偏是经常有的事,增加纠偏机构就可以结构,很多皮带设备上面都有纠偏机构,如果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 E-mail:sdc007@sina.com 13552693732

网友G(2006-07-15):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可将从动轮
加工成腰鼓形状,然后调节使两轮平行.可以解决跑偏问题.

网友H:
你好
跑偏后,请检查你的同步带表面.就是指有齿的哪一面.如果中间有起毛,并大面积起毛的话,就是你的皮速或是带轮有问题.当然,如果仅是带的边上起毛,且横切面了起毛的话,刚与轮子及带没有关系.因此,你可以检查一下二只带轮的平行度了,是张紧后的.如果二者在轴向及端面都平行的话.应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同步带要更换.

网友I(2006-09-30):
不是同步轮的问题,而是张紧轮不平行,所以正反转会向两边跑,

网友J:
首先检查一下主从动带轮轴的平行度;简单的讲,用眼睛瞄一下两个带轮的端面是否在同一平面或同一条直线上,如果不在,只要将主动或从动轮调整或加垫片以保证两轴平行度,然后考虑同步带的两侧边张紧度;一般皮带偏向哪边,那边的张紧就太松,张紧一下即可。

网友K:
检查一下轴承.

网友L:
在调节辊的平行度都还解决不了只能用纠偏控制,一个造纸机器上不知道有多少个这样的纠偏机构呢,轮胎生产线上也有无数个,有的凹版印刷机器也有

网友M(2007-09-16):
调整皮带轮,在皮带轮的正反2面加装2快挡板,很容易的(挡板的直径大于皮带轮50MM就可以了,在皮带轮上打眼攻丝)不要告诉我这样你都不会哦HOHO

网友N:
如果象你所说"正转向一边跑偏\反转向另一边跑",那肯定是皮带轮有问题,换皮带轮.我们的设备全是同步带传动.

网友O:
总起设计有问题
可能成平行四边行,如果不是向各位说的建议一定解决.

网友P(2007-11-11):
调整两个同步皮带轮平行度

网友Q:
专业:横切机电脑控制系统.采用人机介面控制方式,操作简单,AC伺服马达控制,切纸的速度300m/min,精度可达到±0.3mm,性能稳定.专业为各厂家配套.请找下广州市合胜自动化的秦工吧,他会给你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020-82295770 82295771

网友R: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现在头大得很,老兄,你解决了吗,告诉一下你的方法

网友S(2008-11-14):
俺也遇此问题,
轮也调平了,挡边也有,
松紧也都试了,还跑,
气死我了

网友T:
你说的很正确,正反向是这样的情况,当然是外高内低了, 用水平尺调整.

网友U:
两个同步带轮之间不对称(不同心)

网友V:
是同步轮带传动应该不会跑偏的,正反向控制是头痛的啊,解决了告诉我一下哦

网友W(2011-01-28):
对:ss8263 关于俺也遇此问题,
轮也调平了,挡边也有,
松紧也都试了,还跑,
气死我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X:
同步带的主动轮和被动轮的两根轴的平行度要两个方向都对,这两个方向的夹角为90°,一是两根轴的不等距度;二是两根轴的交叉度。两根轴的不等距度好测量,但它对同步带的跑偏关系不大。而两根轴的交叉度人们不大重视,它对同步带的跑偏关系很大,主动轮的松边向左偏,皮带就向左跑,主动轮的松边向右偏,皮带就向右跑,如不交叉,皮带就不跑偏。请您试试,将结果告诉我。
联系电话:15829019341 范文豹2011.1.28.

网友Y:
这是个常见问题,应该检查同步带轮的水平和另一只带轮的平行,调整就行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Y:
关于这是个常见问题,应该检查同步带轮的水平和另一只带轮的平行,调整就行了。

网友Z(2011-09-13):
安装同步带时,如果两带轮的中心距可以移动,必须先将带轮的中心距缩短,装好同步带http://www.nbbeijin.com/product/tbd 后,再使中心距复位。若有张紧轮时,先把张紧轮放松,然后装上同步带,再装上张紧轮。往带轮上装同步带时,切记不要用力过猛,或用螺丝刀硬撬同步带,以防止同步带中的抗拉层产生外观觉察不到的折断现象。设计带轮时,最好选用两轴能互相移近的结构,若结构上不允许时,则最好把同步带与带轮一起装到相应的轴上。同步带传动中,两带轮轴线的平行度要求比较高,否则同步带在工作时会产生跑偏,甚至跳出带轮。轴线不平行远将引起压力不均匀,是带齿早期磨损。支撑带轮的机架,必须有足够的刚度,否则带轮在密码锁运转时就会造成两轴线的不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