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在线等。,。。为什么我的本本不能与PLC通讯上传程序。S7-200PLC V4。0SP3软件。 通讯业显示,1。2。3。。。。126的地址码 ,,PC/PPC电缆,9。6KB

楼主(2006-06-08):
  为什么我的本本不能与PLC通讯上传程序。S7-200PLC V4。0SP3软件。 通讯业显示,1。2。3。。。。126的地址码 ,,PC/PPC电缆,9。6KB

网友A:
换根PPI电缆试一下

网友B:
搜索所有波特率
你试试
我有一次在系统把波特率改成19.2
再采用9.6上下通信怎么也找不到

网友C:
常做程序的要考虑,是否有其它编程软件的通讯功能占用你的串口?保证串口不被RSLINK之类的霸王软件占用,实在不行,删除串口,然后重启电脑,再重新安装串口试试.这是我的一点经验

网友D:
可能是你的串口地只要设置以下一般为com1,我有时候发现被占用,再设一下,刷新地址,再试试

网友E:
以前能不能通讯?
这个问题我遇见过,是我的本本不行。不知道你的本本自身又无串口?

网友F:
各位亲爱有朋友们你们好!
    本人从事工控行业多年本公司是杭州市西门子代理商,代理本西门子变频器、PLC(S7200 S7300 S7400)LOGO、Eview触摸屏等以及以上各种产品的维休。OEM开发涂布机、制药机械、绕线机、中央空调等等工控上产品,欢迎各位有诚之士前来洽谈垂询!联系电话13645710912夏先生

楼主:
已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