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

楼主(2006-06-08):
变频器运行时突然继电器断开是什么问题?低电压?

网友A:
什么继电器?

网友B:
不一定的,你那机器没有面板吗?

网友A:
还是没明白,是故障报警继电器?可能是主回路接触器吧,如果没与变频器输出信号关联而跳闸,应该是楼主说的:低电压。

网友C(2008-07-13):
KONGZHI接触器的继电器坏了八、!5路兄弟法的东西吗?

网友D:
呵故障描述的不是很明白怒,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