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多CPU同步模式(多值计算模式)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6-06-08):
1、各CPU间如何交换数据?

2、对于各CPU内部地址区(比如M区)是否和单CPU系统一样仅为一个CPU使用?

3、组态和程序下载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听说硬件组态要下载到每个CPU中?程序单独下载到相应的CPU中?
4、如果一个模块被分配给了其中一个CPU ,其他的CPU就不能使用该模块了?

网友A(2011-11-13):
1 通过SFB12 SFB13 通讯。

2 是的,cpu间没有任何的冲突。在你做画面的时候就会明白

3  那是你硬件组态配置的事。配置好了会各自下载到各自的cpu中

4不是对于远程站,其他cpu可以访问,需要在step7中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