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抖动

楼主(2006-06-08):
带电机时,电压电流都好就是抖动,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我是发现重载时输出有点抖动。

网友B:
可能的原因太多了。

什么信息都没有,只能告诉你,电机参数设置对了吗?有没有自整定?电机和变频器匹配吗?是某个频率段抖动还是都抖动?

最后,用V/F方式试试。

网友C:
变频器在空载的时候是否三相输出都平衡,如果正常则有可能是负载的原因!带的是什么负载?

网友D:
我们这里一个直流电机电流总是不稳,跳动很大.
用的是西门子的直流调速器,,做过优化.
可是还是不好用.

网友E:
大家都来讨论讨论

网友F:
供应变频器联系电话0563-7921555/6028680   13485985548

网友F:
某个频率或一段频率有共振现象,把这个频率屏蔽掉会有效果,我见这种现象

网友F:
某个频率或一段频率有共振现象,把这个频率屏蔽掉会有效果,我见过这种现象

网友G:
变频器有一个危险频率,当运行在该频率段时,会有这种现象,通过设置参数可以处理好。

网友H:
什么是危险频率??请教楼上

网友I:
我遇到过只有一部分抖动的情况,而且是最关键的加工部分,空载也抖动,是不是楼上说得那种情况啊?请教一下

网友J(2006-10-08):
这里危险频率就是共振点,产生机械共振的频率段。只是某一小段出现共振,可以设置跳转频率把它屏蔽掉。

网友K:
有可能变频有问题!

网友L:
变频器匹配问题,电机转据可能太小了 ,换一个大点的变频器试一下

网友L:
我遇到过只有一部分抖动的情况,而且是最关键的加工部分,空载也抖动,是不是楼上说得那种情况啊?请教一
   变频器匹配问题,电机转据可能太小了 ,换一个大点的变频器试一下

网友M:
希望楼主多提供点实际状况,大家帮你分析,不能把问题简单的丢给大家就闪人啊

网友N:
变频器在空载的时候是否三相输出都平衡,如果正常则有可能是负载的原因!带的是什么负载?
变频器参数要正确设置

网友N:
如果是闭环的话???
PID参数要好好设置!!!!!!!!!!!!

网友O:
输出不平衡的话电机是抖动得很厉害的!!

网友O:
供应博斯特变频器!有意者请致电051082326707  价格优惠!!!!!

网友P:
如果电动机在某一频率段发生抖动,可以考虑为发生共振,变频器设置时设置共振频率点,避开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Q: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