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 CC 和200之间的问题

楼主(2006-06-08):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
    WIN CC 我有了128点的授权,当我需要打印报表时还要加其它加密锁之类的东西吗?
    我想通过WIN CC建立变量和200用PPI通讯,请问怎样在WIN CC 中建立变量?是在添加驱动中建立吗?添加哪一个?
                         谢谢!!!!!

网友A:
不需要
200与WINCC通讯,只有2种方法:
1 使用PC ACCESS软件,PPI电缆,和wincc做OPC连接,此方法成本较低,速度以及稳定性有待考证,并且连接200PLC数量受PC ACCESS软件限制。
2 使用EM277模块,作DP网络,和wincc做DP连接,此方法只增加一个EM277模块,但是速度和稳定性没有问题,而且可以连接的200PLC受DP网络最大站号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