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仪表控制阀门,如何解决调节阀的振荡?

楼主(2006-06-08):
用仪表控制阀门,如何解决调节阀的振荡?

网友A:
将阀门定位器的阻尼调大点试试,应该有用的,顺便问下用的什么阀门定位器?

网友B:
是用仪表直接控制阀门正反转还是通过伺服放大器控制的?可以调大仪表或伺服放大器的死区值.

网友C(2006-07-14):
logitech说的对.要弄清楚实际情况.

网友D:
用PMA仪表采用串级控制或者超驰控制就可以做到

网友E:
如果你采用伺服放大器有个调稳电位器,加大。 如果你采用智能仪表,可加大不灵敏区参数。如宇电仪表加大dF参数就可避免阀门频繁转动。但是过于加大将导致控制精度下降。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宇电自动化 http://www.yudian.com/

网友F:
先看情况 和现场的工艺情况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G(2008-03-30):
看具体,是压力,还是温度,可以调整PID参数,如执行器可以调整电子回差,也可以调整电子回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