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动控制系统的选择

楼主(2006-06-08):
各位,我现在手上有个工程,它用于真空室的传动,我需要设计一个可以控制14个步进1个伺服的运动控制系统,现在我是刚介入,由于公司给在这方面的资金并不多,所以我希望征求下大家的意见,什么品牌的设备比较适合,要求稳定绝对的耐用,请问大家选用什么样的控制手段才最适合于这种场合?
听取大家的意见!谢谢!!

网友A:
控制器用在真空环境吗?不会吧?!
我们家的Trio控制器MC224能做到16轴,步进、伺服随便接;用总线能做到24轴。稳定性没得说。你的金费是多少?太少不行!

网友B:
如果没有具体的控制要求,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合适。

“绝对耐用”,这世界上有什么是绝对的吗?

楼主:
呵呵~~很抱歉~~我说的太笼统了~
现在添加几个条件好了~~最主要的运动要求是要求低速均匀稳定运行~~需要达到1mm/min的速度~~
我的金费可以达到20来万~~
请问各位前辈~我们运用什么样的控制器件和执行器件最好呢??
呵呵~~各位劳心了!!

网友C:
我们曾经给客户的真空四靶磁控设备配过电气,包括步进和伺服,由于有其他信号需要采集,所以我们采用了下位用PLC的控制方式,然后上位用工控机加组态的方式进行监控,加工文件支持EXCEL格式文件导入和导出,极大方便用户修改和调用。。。1套步进系统的控制脉冲由PLC发送,一套伺服自身带控制器和简易逻辑控制,通过通讯和PLC、工控机进行速度、位置设定。。。没有采用工控机加I/O卡和运动控制卡的原因在于1、浪费资源,一般运动控制卡比较贵,而且很少有单轴和两轴的;2、应用必须依赖工控机,如工控机关机则无法运行。。。

楼主:
见鬼~~刚发了一个没把自己笔名删除~~呵呵~~头疼!!!
呵呵~谢谢楼上大哥的指点~~这样的思路对我的控制设计帮助很大~
呵呵~其实我当初也是这么想的~可是自己都没什么经验~也没什么把握~~对了~~对于步进的控制不需要加个多轴控制器什么的吗?还有不需要加光栅尺之类的反馈设备吗??
呵呵~谢谢大哥的意见!!
我留个QQ:54169369(长期潜水)我们可以聊聊~~当然大家对此有兴趣的也欢迎参加哈!!呵呵~

网友C:
给刘工的建议如下:
1、低速运行的实现可以考虑采用配备减速机的方式,这样可以有效达到低速稳定的要求。。。
2、如果经费的20万都是用于电气部分?还是包括整机的真空机械部分和每轴电机的传动部分?还有就是14套步进和1套伺服的负载要求多大?就是一般工作转速多少?需要扭矩多大?伺服的话能提供功率要求也可以,这些和价格有直接联系。。。速度要求是1mm/min,那有无定位要求,精度多少?如果20万都是电气控制部分的,负载不大那即使选用15套伺服配减速机也差不多够了。。。
3、控制器的选用,1、如果没有插补要求和复杂函数运算的话,那选用PLC加触摸屏配备15套智能型伺服采用通讯方式进行伺服控制。。。2、如果有插补要求和复杂函数运算,或必须选用步进14套,或工艺设定需要大量保存和调用的话,那么采用工控机+运动控制卡+步进或伺服来实现。。。

楼主:
我们控制的是一个直线运动而已~所以没什么特别的复杂运算~~伺服一般不会超过1千瓦,而其他的步进~的负载也比较小~只需要带动一个传送带和几个机架而已~~普通工作范围是10-500mm/s 我说的那个低速的是使用在特殊部件上的!
我做的确实是有定位的~但是要求不是很高~达到mm级就可以了~~
金费不包括传动部分~那是机械部分的事情了~~我只负责控制而已~
我现在想知道的就是用什么样的东西去做低速那一部分最好!!
用伺服?用步进???谢谢~~呵呵~

楼主:
无聊自己顶下~~为什么一到周末工作热情就这么差??

楼主:
呵呵~~大伙别误会~说自己而已!!!

网友:
当然用伺服低速性能好了,不过银子跺步少

楼主:
请教下大家~~究竟什么程度的速度才算低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叫高速???
对于运动控制来说~:)

楼主:
最后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不论价钱方面的情况下~~
1mm/min的速度下~其他因素不管
是伺服+编码器+减速机好~
还是高细分步进+光栅尺+减速机好??
我说的好是运行稳定~精确!
为什么呢?请教请教!!

网友D:
"1mm/min"
机械怎么连的呢?对应的转速是多大?

伺服当然比步进好
又潜水了?

网友B:
如果其它因素不管,一般来说,花钱比较多的方案比较好。
伺服的编码器线数不同,价格不同,低速性能也不同,步进驱动器,高细分,分得有多高,分得有多匀,价格也都不一样。

楼主:
机械部分传动很简单,只是纯齿轮+皮带而已~直线运动~就是在一定空间内来回运动~~~要求速度较低而已~~
JENA~俺昨天下午没上来了~不是潜水了~~
刘斑竹:价格方面不是我考虑的事情了~~我考虑的是性能上面的问题而已~~公司一副用钱砸死你的感觉~~我也觉得没什么好顾虑的了~
决定用钱砸了!!!

网友D:
既然用钱砸,那就考虑伺服呗
哪家伺服最贵,西门子
那就西门子了,不过西门子的伺服好像是模块式的,不一定好用
反正如果你要求低速性能很好,就考虑进口的,国内的基本上达不到,除了俺们家的,呵呵,自吹自擂一下
总共15个电机,考虑好怎么控制了吗?
要不要赶时髦,考虑一下PAC,还是用传统的运动控制,还是上位机怎么控制
还有,算好了1mm/min相当于电机多少rpm了吗
嘿嘿,还认识俺不

网友E:
JENA
怎么又????

楼主:
~~~~~-_-!~不就是mengfan9411吗??不要以为你换个马甲俺就不晓得了!!!哈哈哈哈~~~
恩~打算用西门子或者施耐德或者是别的什么什么的~~真的很不想用made in japen的!!
恩~这样的速度要算起来应该也不是很难吧~~那要看用伺服的转轴来算的吧~呵呵~~
现在在寻找各个知名点企业的运动方案~手软!!!

网友D:
这么快就露馅了啊
幸好还没来得及做什么坏事
我关心的是你这么多轴是怎么控制的
做好以后把资料共享啊,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嘛,呵呵
还有,是made in Japan,再瞧不起他,咱也得拼对,是不是

jjq:
嘿嘿

楼主:
-_-~~笔误~~请不要深究~谢谢~~
呵呵~~我这一部分当然没问题~~别的属于公司机密的就不给你看了~
呵呵~~吃饭去了~~饿死了!!

网友D:
呵呵,机密的东西你给我,我也不敢看啊
知道的越多,死的越快,这点我还是晓得的,呵呵
多吃点啊

楼主:
杂七杂八的东西拼命的往头里塞~~~
好辛苦啊~~~
真累!!!!!!
想好好睡一下就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