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调速定位闭环的实现方案(有样机图片)

楼主(2006-06-08):
请各位朋友给点建议,看看这个系统用什么手段实现闭环的速度及定位控制为佳!
主要问题是上下升降车的定位返馈方面返馈器件的选型、测量方案及PLC的计算定位的方案还没想到最好的, 因为小弟我不材,从没做过这种系统!请大家帮帮忙给点意见

项目:自动货架 (能准确地将500kg以下的货物放到指定的货架内,标称要达到 精度正负一毫米的定位精度)

动作动画演示:
http://61.146.209.226/demo/pic/movie.gif

控制方面想选择: 松下 FPsigma PLC + 松下VF0变频器  (因为松下的有小小经验)
传动方面: 电机准备用 YEP系列旁磁制动三相异步电动机 1.5kW   变速箱1:15 ,同步带到4条链条带到小车的升降

升降车实物图片:                      http://61.146.209.226/demo/pic/1.jpg
升降车府视图:

http://61.146.209.226/demo/pic/2.jpg

升降车的其中一个测量点:(另一个在对角,这是样机拍到的)
http://61.146.209.226/demo/pic/senser1.jpg
大家看到了吗? 刻板上除了有短的坑道外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条较长的,估计是用于当车移动一段距离后用来校正位移量的吧?车的对角的另一边也有一样的

http://61.146.209.226/demo/pic/3.jpg

问题: 充份考滤到突然断电等情况对位移量计算的影响,请问使用何种传感测量手段(包括:硬 件、软件设计思想) 才可以通过变频器和制动电机控制升降车的定位精度在1毫米左右?

网友A:
最好使用伺服

网友B:
传感器可根据你的现场条件,选择编码器或者磁栅。编码器是旋转的,安装在电机或其它转动的位置;磁栅是直线的,可贴在框架旁边,感测头安在吊车上。 13370269729 /021-54807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