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和C5611卡通讯经常死机

楼主(2006-06-08):
我用C5611卡和研华工控机通讯,经常死机。运行软件为WINCC,操作系统为XP SP2,系统配置:P3 1G/256M/光驱/软驱,不知兄弟姐妹们是否碰到这类事情

网友A:
检查卡的通讯状态,检查一下通讯电缆接线是不是有虚接情况。如果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最好还是咨询西门子技术。我用过很多CP5611卡,但是从来没有问题,不过确实是坏了一个。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