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屏蔽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6-06-08):
    我们厂2640纸机一压上棍(真空压榨棍)运行中电机连珠器断,为节约时间。师傅在控制系统中将此电机屏蔽这样可以保证其它设备能运行。一压上棍下棍共同承担负荷。这样,负荷由下棍单独承担不影响运行。但具体是怎样做的呀?请高手指教!!!!
    上位机为西门子S7-400,下位机是控制电机的变频器(每台一个)。纸机运行为自动控制,任何一台电机故障都会停机并且开不起来,所以只能将这台电机屏蔽纸机才能开起来。

网友A(2006-09-05):
我是这样理解的:首先,上下辊存在负荷分配的问题,如果下辊石主传动点,就无所谓了,只要单独开下辊就可以,如果,上辊失主传动点,也可以这样,只是速差要调整

网友B:
木木,说有我有点不懂,本人是个新手,楼主说的是为了不把那台机摘除对吧!!  屏蔽变频器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