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3.5启动用30分钟

楼主(2006-06-08):
    本人遇到一个问题:
    ifix3.5安装完毕后,启动画面停留近30分钟,其间任务管理器显示为ifix3.5不响应,半小时候,启动完毕后,使用各种功能均正常。卸掉再装亦如此。
    请问众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如果不换计算机和操作系统能解决吗?

    (背景)

    1、dell商用机(新购),Intel(R) Celeron(R) CPU 2.66GHz, 504MB

    2、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2002 sp2(以前在xp用没问题)

    3、rsview 32 在此计算机上没有此问题

 谢谢指教!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以前遇到过(商务机5150,笔记本 D610 ),那是由于WINXP2对系统和硬盘的保护.需要加一些补丁就可以了.(HASP_User_Setup,HDD32).如果你需要我发给你,共同学习!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能发一份给我吗?实在受不了这漫长的等待

网友C:
要安装一下阿拉丁狗的驱动哦!

网友A:
to 我是阿亮:
补丁已发到你的邮箱

网友D: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D:
我装好了,真的很好用!很快就启动工作台了!太谢谢了!

网友E:
上面的地址都下载不了啊,麻烦哪位大侠给我也发一份吧。多谢多谢!dengjianping1943@163.com

网友F(2006-07-11):
给我一份,baiwei@bygt.com.cn
qq 369686211

网友G:
终于找到相同问题的了,之前用老的SP2版XP使用都正常,前段时间换了个SP2版,结果就有相同情况,一直无响应.楼主说的补丁在哪下载,发个地址好吗,或传我一份,谢谢了:usus8@163.com

网友B(2006-08-18):
谢谢楼主,我已收到,很好用!

网友H(2006-10-19):
戴尔就是:垃圾!!!

网友I(2007-07-25):
没用过这个版本的

网友J:
有问题三!

网友K(2011-12-12):
这是windows进行安全检查导致的后果,可以更新加密锁驱动解决,下载地址http://www.gkzl.com/index.php?showtopic=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