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怪现象

楼主(2006-06-08):
一台紫日变频器电容炸,铜排烧坏多处,接地线也被烧.线接好后试机,不接电机测输出电压,一测就报输出短路,不知何故?

网友A:
先将霍尔传感器取消试试,也有可能驱动光偶部分损坏

网友B:
先接表看能不能启动

网友C:
是否为逆变模块软击穿?

网友D(2008-09-28):
紫日变频器石家庄办事处,现货供应yangsh0577@163.com

网友E:
不知路楼主变频器好了没有,希望贴出结果大家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F:
不知路楼主变频器好了没有,希望贴出结果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G:
变频器维修QQ群:33425865,欢迎加入~

网友H:
检查驱动电路

网友I(2008-12-19):
那位修过紫日ZVFG7 4KW的.带0.75KW正常,带1.5KW跳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