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启动力拒

楼主(2006-06-08):
我单位有220KW电机用TDO220软启动启动。启动电压高时电流过大,1200A,开关要趴下。电压低一点启动不起来。电机只是来回摆动。有谁能解决此问题

网友A:
什么类型的负载?

网友B:
软启动器可以限制电流的,用限流启动。

网友C:
1)适当提高前级开关的保护整定值(1800A);
2)软启动器的启动电流倍数整定在4-5倍;
3)降低启动冲击电压降(换粗电缆\缩短电缆长度..
 除此别无其他简单易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