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学数学问题

楼主(2006-06-08):
已知11/a+11/b+11/c=143/210  a,b,c为不等0的自然数,求a,b,c

网友A:
三元一次方程式,一个方程,怎么求解,开始只能猜数字,才求第三数字,脑子有毛病的人才会出这种问题来,

网友B:
a.b.c分别为:42.35.105 具体算法为:
1、将原式11/a+11/b+11/c=143/210化简为(两边同除以11)
  1/a+1/b+1/c=13/210

2、再化简:210/a+210/b+210/c=13

3、分析210
   210=3x7x2x5就是说3、7、2、5怎样组合3个数才能等于13的问题

4、13=5+3x2+2,所以210/a=5 210/b=6 210/c=2,得出abc三个数为  42.35.105

网友C:
好像属于求不定方程的整数解,小学数学奥校常有此类题。
解可能有多组,作为对称方程,解还是可轮换的。
老工控列出了一组轮换解和解法,可能还有其他解,例如:
210/a=5 210/b=7 210/c=1,得出abc三个数为  42.30.210
长时间不做题,脑袋有些木,仅此。

网友D(2009-01-05):
有一堆钢管,把它堆成一个等腰梯形,最上层有16根,下面开始每一层比它上面多一根,最低下一层25根,这堆钢管一共多少根?

网友E:
楼上的问题,用等差公式可以算出来啊,公式记不得了,

网友F:
晕,6楼很规矩,06的帖子也接上.
7楼的太难了吧,小学的.
我觉得用笔画好了,一个一个算就是了.或者两个同等的梯形倒着成平的也可以按长方形面积算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有一堆钢管,把它堆成一个等腰梯形,最上层有16根,下面开始每一层比它上面多一根,最低下一层25根,这堆钢管一共多少根?

管共有十层、最上层有16根、最低下一层25根、求出平均数即 20.5条、乘以总层数10 、即10*20.5=205条

网友H:
16+17+18+19+20+21+22+23+24+25=205

网友I:
最简单算法

16+17+18+19+20+21+22+23+24+25=205

网友J(2009-02-24):
哈哈哈哈哈哈 现在知道那个的。。。。毛病。。。。啦 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