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雷达位计问题

楼主(2006-06-08):
一台西门子雷达液位计断电前一切正常,上电后就不能正常显示,而且无故障代码显示.谁能帮帮我,谢谢!!!

网友A:
重新调整参数

网友B:
怎么不能正常显示?显示不亮?还是数值“死”掉了?
试过复位吗?西门子有服务热线电话8008104288,如果的确很急的话,为什么不试试打服务热线电话呢?

楼主:
死掉了,没有任何显示。

网友C:
不可能吧 西门子 怎么会出这种问题  打上海总公司问一下

网友D:
咋能断的电呀,

网友E:
不会这样吧,不妨试一试那手操器从调一下。

网友B:
没有任何显示?液晶屏没亮?电源上了没有?上的对不对?24VDC还是220VAC?如果电源没有问题,那就是电源部分坏了。要维修了。联系西门子仪表售后服务部吧。

网友F(2006-07-23):
我有一个用过一次的微波物位计(E+H)的你用的话联系我电话:13196213021很便宜。

网友G:
楼主的话说得不清不楚,这样求助谁都帮不了你。

其实大多数用户在出了问题后都是这种表现,
作为一个男人我想说一句:“首先自己要有一定分析能力,第二热线电话一般解决不了问题,第三要相信售后服务人员”
什么叫“断电前一切正常,上电后就不能正常显示?”
这话就让人摸不着头脑,如果你这样打电话到服务热线去,我敢保证全世界没有一个服务热线能解决你的问题。
没有显示当然看不到故障代码。
那里没有显示,使现场表还是上位计上?
是故障还是设置问题?
着急有什么用呢?
天上是掉不下一个孙悟空式的维修人员的

网友H:
毛毛说得对,有没有分析能力无所谓,但故障现象你得说清楚了,不然怎么根据现象来分析处理呢?

网友I:
可能是电源坏了,据了解加拿大电源与我国不同,过去设计不符合我国国情,最新产品可能已经解决。进口产品的维修太难了!几乎全部需要钱!!!

网友J(2007-02-01):
估计是供电部分有问题,无法启动.加上24V直流供电就行.有些国产的DCS系统工程或者电源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带不起负载,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K(2007-03-07):
电子部件坏了

网友L:
建议你们选一个新品牌的雷达用一下,西门子不一定什么都好。
就像科隆(KROHNE)这样专做仪表的要更有竞争力,据我了解,科隆在中国有几个合资公司,上海有一个,承德有一个,前一个是做贸易的后一个是做生产加贸易的,这样的企业你们要是接触过就知道什么是“信得过”了!
有时间去网上看看他们的信息吧!

网友M:
西门子电磁流量计变送器表头光敏控制键太灵敏,上盖就会自动改变菜单,不显示正常界面是何原因。

      请教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N:
先查说明书,看接线对不对。

网友O:
在断电试试,要是还不可以的,要么是接线有问题,要么就是电子部件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