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请教:同期装置

楼主(2006-06-08):
请问哪位可以解答一下同期装置是做什么用的,同期到底是指什么意思?

网友A:
补一下<<电机学>>相关课程吧

网友B:
我所知道的“同期装置”是控制多台电机同步的控制器

网友C:
同期装置用于发电机并网,保证同频同相同幅。

网友D(2006-08-07):
保证多路市电同相序,同频率,同电压和同相位运行的装置

网友E(2008-07-15):
同期装置就是用于发电机并网用的

网友F:
用于同步发电机并网。

网友G(2009-01-08):
同期装置广义的讲是指用于两路电压量的中间连接开关合控制装置,用于多路合控制的装置叫多路同期装置,用于发电机并网的装置叫差频并网同期装置,用于线路合开关控制的装置叫线路并网装置,用于电源切换的具有同期功能的合\跳控制装置叫电源快切装置,具有同期功能自动重合闸的装置叫同期重合闸的装置.同期的意义并不一定指:同频\同向\同压,大部分是接近同频\同向\同压的工况.

网友H:
同电压!同频率!同相序!

网友G(2011-04-18):
同期还分自动同期和自动准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