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急!求助富士变频器故障处理!

楼主(2006-06-08):
变频器调速原使用电位器,现电位器损坏,想利用4~20MA信号控制,但从频率设定后,无法启动变频器的频率。求助高手!!!
方便请来电,013661257528
多多感谢!!

网友A:
说清富士变频器具体型号,参数设置不正确.

楼主:
方便的话请给我打电话,我打给您也行。
现在设备等着急用,请多多帮助!
010-88294314

楼主:
急!在线等!qq:406167581

网友B:
频率给定方式改了吗?G/P11系列的F01=2 另外看看接线

网友C:
把参数初始化试一下,也有可能是接线的问题,是G11的还是G9的!

楼主:
好的。我去试一下!多多感谢!

网友D:
你可以来电询问021-62141466或者登陆http://www.shjccd.com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