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ogix5000与DCS通讯???

楼主(2006-06-08):
我想向各位请教,我们的Logix5000的PLC需要与DCS连接通讯,是通过AB的MV56_MCM模块与DCS连接的.我 想请教怎么设置模块才能通讯呀?

网友A(2010-08-28):
RSLOGIX5000下有个MODBUS通信程序,你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描述的不是很清楚,Logix5000的PLC与DCS连接通讯是想通过什么接口?Devicenet?Controlnet?还是Ethernet?都可以啊,在Logix5000里组态就行了。

网友C(2010-11-24):
呵呵 这个东西可是相当复杂

网友D:
MV56_MCM是Prosoft产品,在其网站上可以下载例程,随产品的光盘上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