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求助:Logix5000与DCS的通讯?

楼主(2006-06-08):
我想向各位请教,我们的Logix5000的PLC需要与DCS连接通讯,是通过AB的MV56_MCM模块与DCS连接的,也就是通过MODBUS协议通讯.我想请教怎么设置模块才能通讯呀?

网友A:
如果有上位机,通过上位机和DCS连可能成本更低廉。

网友B:
设置mcm的port3或者port2为modbus从。

网友C:
MV56_MCM 模块自带的光盘有例子,依你的实际情况改改用就可以了.在论坛上三言两语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