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关于L297的疑惑

楼主(2006-06-08):
我在做毕业设计时用L297将一相脉冲分成了四相来控制步进电机 怎么发现脉冲分配后,输出脉冲相序有些混乱 ,步进电机无法正常旋转。望高人指点。

楼主:
唉 ,没人指点吗?

网友A:
正常的 L297 不会出现你说的现象,
故障原因可能是:
1. L297 损坏
2. 某处开路,短路,虚焊等等,
3. 连线错误。
总之,靠自己耐心分析和检查。

楼主:
当某一引脚的输入电压偏低会出现上面所说的情况吗?

网友A:
当然,各引脚的输入电压应按规定施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