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多个恒张力控制

楼主(2006-06-08):
现有15个放线轮,放的是细的铜丝线,放线侧最重时30KG,要求张力控制在每条线8±0.5N,放线速度大概为3M/S,然后经过导轮收于同一个轮里,请各位大师帮忙,要怎样控制才可以做到这样的精度?

网友A:
用一个位移式拉力传感器,来测每条线的张力。将传感器的电压改变反馈到变频器调节放线速度。

楼主:
这样控制达不到控制要求,我本来准备每条线用一套张力控制系统(张力控制器+张力检测器+磁粉制动器),这样我都怕达不到要求.

楼主:
我有认识的做过变频器恒张力控制,单线的,调了一个多月,精度为±5N,在这里就太大了.
我在用磁粉分离器做的在运行时也有±2N的跳动啊,不过这里的张力一般都在80N以上,所以都还好用,而且要求也没有这里要求高.
各位老师帮帮忙啊!

网友A:
你这个张力显示的更新速率是否跟的上,还有就是分辨率是多少?

网友B:
我公司很多绕线机的进给铜线就是零点几个丝的,我们采用的是一种机械式的张力控制系统,还可以偏10N

楼主:
分辨率是0.1N或者1N可选择,更新速率应该可以跟的上的,我用的是三菱的40MTA,可以看到跳动

网友C:
高精度张力传感器在线测量基材张力的大小,当张力变化时输出一信号给张力控制器,控制器经比较运算后输出0~10V的电压信号给变频器,变频器的频率(速度)即跟随设定张力作自动调节,保持基材张力恒定。我叫应文帅,13857529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