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Fanuc 0i mate mc运用RS485传输程序

楼主(2006-06-09):
有问题请教:我有一台Fanuc 0i mate MC的加工中心,现需要用DNC加工方式传输程序,由于机器和电脑的距离较远(大概为30米),原先是用RS232传输的,现想改为RS485接口,请问各位该如何传输并如何更改接线,谢谢!期盼大家的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不用CF卡做DNC?

网友B:
为什么不用以太网做DNC?

网友A:
楼上的老师
以太网做DNC我还没做过,能教我吗?呵呵

网友C:
你的通讯是硬握手还是软握手?如果是软握手(就是只有3根线的),可以直接买两个232转四线485/422的模块,大概几十块钱一个,如果要硬握手,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谢谢刘老师的指点,我也看过这方面的资料,可以用2个RS232转RS485的转换接头就可以了.但我想问,若不用转换接头,就改机器中RS232部分的接线,该如何更改?请指教,谢谢!

网友C:
不用模块,那就自己做模块了,只改接线是不能实现的。

网友D(2008-04-26):
用RS232作DNC数据传输稳定性不好,最好CF卡

网友E:
同意楼上的,用CF卡或ATA卡,便宜,快,方便,不影响加工,RS232无法和CF卡比拟,以太网能做DNC吗?我是没见过。

网友E:
其它的什么232转422的之类的,不实际,离题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