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旋转365度自动停

楼主(2006-06-09):
电机旋转365度自动停止在停止位置上还可以再次启动旋转365度自动停止的循环控制。请个位老师给予指导(使用那些电器元件及控制原理)在停止位置上还可以再次启动旋转365度自动停止的循环控制。请个位老师给予指导(使用那些电器元件及控制原理)

网友A:
编码器加PLC肯定是可以的,不过不知还有没有成本更低的途径去实现这个简单的工艺。

网友B:
减速机365:360(73:72)+接近开关,转365度,接近开关输出一次信号.不过,电机只转1转多点,惯性怎么控制?

网友C:
带制动器的电机解决惯性问题

网友D:
用步进电机

网友E:
采用普通的电器控制,在加上机械的配合(曲柄),即可实现。
要求精度高,那就选用角度传感器配合智能仪表即可实现。
http://tgpgy.any2000.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