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700KW,10KV空压机的控制

楼主(2006-06-09):
700KW,10KV空压机,采用软启动器,需要远程、就地及三地控制。我不太懂高压,请问各位高手高压柜怎么配制,需要什么保护?软启动器是否需要旁路?

楼主:
向周工等高手求救,急,明天要报价!

网友A:
高压软启动常用方法有三类:
1)液体水电阻降压启动;
2)磁控降压启动;
3)固态(可控硅)相控降压启动;
700KW电机保护可采用常规继电保护方式,
可查一下手册.要求高可采用微机综保方式..

网友B:
出差几日,今天赶回家等世界杯看,好久没来工控怪想滴!
一来就看见偶们志文兄弟的高压启动问题,看你丫提问是给人家做配套方案咯,这种10KV高压软启动柜现在市面有产品滴,哈尔滨九州电气做的可控硅控制高压电机软起动柜、西安启能电气做的晶闸管高压软起动柜,都还不错,你可以把你详细要求咨询他们。

网友C:
高压柜采用真空断路器,电机的电流不大,断路器的额定电流选择630A即可,电流互感器的变比为100/5A即可及与之高压柜配套的设备,应采用微机综保。保护包括速断、过流等电动机保护。
软启动器常用方法三类:
1/液体水电阻降压启动
2/磁控降压启动
3/可控硅降压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