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转换求助

楼主(2006-06-09):
请教:我有一信号转换器,输入为1-10V,但我的信号源输出为4-20mA,请问若不更换信号转换器我该怎么办?????谢谢!!!!!11

网友A:
通过电阻

网友B:
楼上说得对,信号源输出为4-20mA,串一500欧高精度电阻,可以试一下,不过有的电流源输出可能达不到10V。

网友C:
恩,没错了

网友D:
错了:‘4-20mA,串一500欧高精度电阻’为 2-10V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是半路接手此工程,型号已经不可能改了,只是不知道这样效果怎么样!

网友E:
如果,你的系统对这个输入要求不高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阿

网友F:
同意
楼上

网友G:
你可以参照一下FX2AD模块的转换方法,在AD模块的说明书上有电路图,你可以找一本参照一下,按照那上面的接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