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1GM定位控制

楼主(2006-06-09):
大家好!
我司采用的FX-1GM 定位控制做车加工,总是正常加工3,4小时后长度方向的一个尺寸变长0.8MM,其余长度方向尺寸不变!这是为什么呢?
哪位大峡能指点迷津?
谢谢了!

网友A:
对FX-1GM 不了解,能不能说详细一点?电机、传动,哪个方向变化?变化的长度比例是多少?

网友B:
是不是伺服的电子齿轮设置问题,导致的累积误差?

网友C:
电机扭矩不够,造成的累积误差!或者是电子齿轮设的太小!

网友D(2007-11-04):
wo 我也没有用过只是在资料上看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