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怎样做日报,月报,年报表??

楼主(2006-06-09):
组态王手册里关于报表的问题说得比较笼统,现在遇到一实际工程,需要每日打印日报表,还要做月报和年报分析.有那位大侠做过类似工作的,请赐教!
也可与我联系讨论MSN:ximensan@hotmail.com

网友A:
我的做法如下:
1、日报
    作一个界面,放置报表控件,每小时一行,下面统计(如平均值)按要求设置,报表打印/查询时用函数从历史库中取数;
2、月报
   由于月份有28天、29天、30天与31 天四种,故为了美观起见,做了四个界面,其他的与日报相同处理
年报没做过,不过我想可以参考月报作。

网友B:
组态王安装光盘里面有例子,可以参考。

楼主:
恩 ,我按2楼的去做了,谢谢指教!!

网友B(2006-07-09):
2l楼的做法太差劲了,有时间大家可以讨论.你的办法高手都不喜欢用的

网友C(2008-04-06):
是啊是啊,我用是就是2楼的方法.日报还行,月报就不好作了.因为每月的天数不好判!

网友A:
天数怎么不好判定,难道大月、小月、闰年/平年都不能判定?看起来学算法的时刻开小差了

作法没有差劲不差劲,只有能不能实现的问题。

依我多年来工控经验,工控软件不需要做得像“计算机科学”中那样精致,做完拿到钞票就成了

不需要眼高手低的所谓高手。

网友A:
我用这种方法应用组态王开发了四个项目,第一次写好后就不要改了,,每次导入就好(就改几个变量名),用得蛮方便,特别是时间定制功能(时间间隔用户定制)受到了用户的好评

网友D:
我还没做过报表,可以试试,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E:
我不会,我来学习学习.

网友F:
用mcgs这个功能很好实现~~

楼主:
哦呵呵 现在已经用我自己编的程序解决了,可以每天定时打印报表,可以随时查询历史报表~~

网友G(2014-10-10):
引用 楼主:
恩 ,我按2楼的去做了,谢谢指教!!

我也是按光盘里的做法做的 为何我调用日报模板时  其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的函数不正确啊   我调下例子中的模板 和我自己制作的模板 其含有表格函数的地方不一样 是怎么回事

网友H(2016-02-28):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组态王安装光盘里面有例子,可以参考。

网友J(2016-05-23):
引用 网友A:
天数怎么不好判定,难道大月、小月、闰年/平年都不能判定...

表示赞同!

网友K(2017-03-24):
日报表一定要用日历控件吗

网友L(2019-01-21):
用 那时贪玩 的回复内容: 组态王安装光盘里面有例

网友M(2020-03-16):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N(2020-09-24):
官网有教程

网友O:
完全可以到官网下载案例,

网友P(2022-12-25):
还可以通过判断变量”$日“=1就可以了,不需要用算法去判断大小月及闰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