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怎么调速

楼主(2006-06-09):
我刚用伺服,是台达的。新手,不知道伺服在速度控制模式下怎么调速。我需要1000r/m、1200r/m,1500r/m、1200r/m可调,不知道怎么控制。位置控制模式下我知道,通过改变脉冲频率来调整速度,但是一旦负载有波动将导致速度有变花。求老师问解答

楼主:
我是用自己的运动卡控制伺服的,脉冲控制,不知道在速度模式下好不好.

楼主:
怎么没有人愿意回答我这菜问题啊,工作第一次用伺服,很多不懂,请各位老师帮忙回答,我老板还等着问我方案呢.

楼主:
这次做同步控制问题,刘老师,这是老问题了。两个伺服功率不同,控制伺服电机,计算机发脉冲控制一个伺服,再由该伺服的编码器反馈脉冲控制另外一个伺服。现在我拿不定的是两个伺服到底采用什么控制模式。大功率的伺服的负载有波动,小功率的负载功率恒定。我的方案有两个。第一是两个都采用位置控制模式,大功率伺服的编码器反馈脉冲控制小功率的伺服,达到同步控制。第二种是大功率伺服采用速度控制模式,小功率的采用位置 控制模式,大功率伺服的编码器反馈脉冲控制小功率的伺服,达到同步控制。不知我的方案可行不。公司没有人帮我,只能到这里来了。谢谢各位

网友A:
晕.........似乎多看一下说明书比你在这里找答案还要来得直接和更快一点

网友B:
在速度模式下,速度与给定模拟量正比。但是在你的负载波动时,多少也会有点波动的。

但就同步而言,我觉得你的两个方案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C:
以前有过这个问题的讨论,你可以去找找看。但是说实话,就我个人来讲也选不出一个理想的方案。同步精度不同,能使用的方法也不同。
同步精度问题我认为主要在于跟随电机的响应性要调好,否则什么同步方式也不能保证精度。而实施过程中要带着负载进行调试,如果是刚性负载,我感觉调起来的危险性也比较大。所以我认为应尽量避免高精度同步的问题,如果精度要求不高,那就好办些。

网友D:
我看你还是先玩普通的变频马达..可能简单点.如果你只想调速的话!!

楼主:
谢谢大家解答
老板出的方案我只能做了,精度要求还是很高的,电机要求在最高2000转/分,现在接线是接好了.用第一台驱动器的OA /OA OB /OB 接到第二台的PUSL /PUSL SIGN /SIGN.方案不知道能不能做好.老板只说:人家小日本能成,咱们也应该行,但是我们用的是台达的,牌子不是很好.继续努力中.

网友E:
我喜欢你老板的话
老板只说:人家小日本能成,咱们也应该行

网友F:
伺服速度同步一个看精度、还有看连接方式,如同轴并且刚性连接,这样比较好办,如不同轴可选用快速响应性好、稳定度高的伺服基本能满足要求。

网友G:
你这个做法,如果没有伺服高手帮忙,肯定不能成功。

网友C:
如果一定要做,我个人建议考虑双轴跟踪虚拟轴的方式。你当前的方式我担心主轴的波动在从轴会被放大

网友H:
我看了你们的讨论,很精彩,也学了 不少东西,但 有的还是比较模糊
我想请教个 问题: 同轴,是不是两 台电机都转一圈的转向角一样
还有:刚性的意思是什么
谢谢老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