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无法启动

楼主(2006-06-09):
小弟用的是wincc6.0.但是启动选项上选上变量运行记录后wincc就无法激活运行.
跪求那位大虾赐教!!!!!!!!!!

网友A:
项目名以及项目保存路径不要使用中文。

楼主:
都没有名称.

网友B:
可能是WinCC的版本与操作系统的版本不兼容。西门子的网站上有详细要求。

楼主:
路径都没有中文.
而且启动选项上不选变量运行记录能够正常启动.
但是选上了的话,启动到中间就停住了,一直没有响应.
哎!!!!!!!!!!

楼主:
我用的是wincc6.0.
操作系统是win2000 sp2.
有问题么?

网友A:
需要安装HOTFIX补丁,补丁在wincc6 SP3安装光盘内已经提供。

网友C:
一楼的说法可以参考

楼主:
谢谢!按你们的说法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