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组态王的FileReadStr函数啊

楼主(2006-06-09):
请教有谁知道组态王的FileReadStr函数怎么用。此函数有四个参数,第三个参数Str_Tag
用来存从文件中取出的字符,这个参数是什么类型的啊?
我用了string类型的变量,提示参数类型不对,可是组态王的帮助里也没有说应该是什么类型的。郁闷!

网友A(2008-07-05):
FileReadStr()

此函数从指定文件中读出一指定数目的字节(或一整行)。调用格式:
FileReadStr(Filename,FileOffset,Str_Tag,CharsToRead);
参数:
Filename:指定要读的文件。
FileOffset:指定读此文件的起始位置。若为1,则表明从头开始。
Str_Tag:指定将从文件中读出的数据保存于何处。 类型为内存字符串。
CharsToRead:指定要从文件中读出多少字节。为处理文本文件,可将CharsToRead置为0,函数从文件中一直读到下一个 LF(换行符)。
此函数在读出之后返回新的字节位置。可以在下次读时使用此返回值作为 FileOffset 值。

例如:
FileReadStr ("C:\DATA\FILE.TXT", 1, Str_Tag, 0);
//文件“C:\DATA\FILE.TXT”的第一行将被读出并保存到 Str_Tag中。

网友B(2021-07-17):
如果 我需要将总个txt文档读出来呢,应该如何处理,组态王好多说明写的太简单了,只介绍一个了一种可能性,有没有逐语句读取的过程?

网友:
写过程也坑爹,写只能一直网文本的后面写用FileWriteStr语句只能往文本的后面写使用FileWriteStr( Filename, 0, strData, 1  );,但当语句前面的0变成1后往前面写就要替换部分语句,这个情况怎么避免,后面1表示换行的,好像也不管用了

网友C(2023-04-25):
""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写过程也坑爹,写只能一直网文本的后面写用FileWriteStr语句只能往文本的后面写使用FileWriteStr( Filename, 0, strData, 1  );,但当语句前面的0变成1后往...】进行回复:

        -----------------------------------------------------------------组态王确实很坑  越来越跟不上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