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

楼主(2006-06-09):
用一个空开带两台50KW的变频器,选用225A的断路器和225A的接触器可以吗?

网友A:
完全可以:
建议取消接触器..
变频器通过接触器频繁上电/切除,对其直流电容充电回路损害很大,
可通过变频器二次端子控制其运行/停止及正/逆转,不必通/断其主
回路..

网友B:
可以!支持一楼的建议!

网友C:
最好用两个空开,不要用接触器!

网友D:
楼上说的是没有错,不用接触器不行么?

网友E:
TO:我不是很同意一楼的说法,接触器是对变频器影响很大,但接触器一般不是平繁动作,采用接触器主要是防止误动作有一个明显的电气断开点,正反转,起停当然是靠变频器,接触器在设备不工作时切除断开.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G:
下面引用由453534re在 2006-6-9 23:52:00 发表的内容:
  TO:我不是很同意一楼的说法,接触器是对变频器影响很大,但接触器一般不是平繁动作,采用接触器主要是防…
--------------------------------------------------------------------------------------------
照本宣科吧?一般变频柜都不用接触器的,变频器自身保护很多,故障时自己会停止输出,而负载电机的接线合是封闭,如遇检修,断开空开挂牌既可.中间加接触器是有明显断点可防误动作,如缺相等易烧变频器.综合成本等因素,个人认为不加为好.

网友H:
我们用变频器都不用接触器的,没必要啊

网友I:
我们都用接触器  但是在进线端  控制端都 都是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