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湿球法测湿度是什么原理

楼主(2006-06-09):
干湿球法测湿度是什么原理?温差与湿度有什么关系?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29143#

网友B:
AI-干湿球温湿度控制仪表在塑料大棚蘑菇房应用介绍 干湿球温湿度应用介绍 宇电:干湿球温湿度数字显示控制报警通讯仪表(专用于高湿环境) 型号:AI-702MAJ0J0L5L5S(二支PT100输入、四路报警输出、有通讯功能。适用于环境试验室。) AI-702MAJ0J0L5I5I5S(二支PT100输入、二路报警输出、四路开关量输入、有通讯功能。适用于塑料大棚蘑菇房。) 一、干湿球湿度计的特点: 该系列产品温、湿度测量精度高,具有双通道控制功能,控制效果好。 2、使用Pt100传感器作为温湿度测量探头使用寿命较长,能够适应恶劣环境中的温湿度测量;仪表的长期测量精度比使用一般湿敏元件的仪表更加稳定。 3、该系列仪表专用于高温高湿环境中的温湿度测量和控制。 二、应用场合: 1、大自然环境试验室:由于环境试验室长年累月模拟自然界情况日晒雨淋在高湿情况中能正常运行,显示温湿度,具有温度上下限报警,湿度上下限报警,4组独立报警输出,具有稳定的通讯功能,用计算机软件记录温湿度曲线,观察大自然环境试验室环境变化,观察农作物的生长情况,配合其他风速传感器、气压传感器,所有信号多能有计算机保存。 2、塑料大棚蘑菇房:由于蘑菇房的特点湿度接近接露状态【敏感元件不能正常显示,接露就没有湿度显示】,应用干湿球温湿度仪表能正常显示温湿度,实现温湿度仪表自动控制输出开关量控制加湿,通风,同时风机运行状态开关量信号有温湿度仪表采集传输到计算机记录温湿度曲线,风机开停状态。 三、使用方法: 利用2路三线制Pt100热电阻输入,用干湿球法可同时测量环境温度(干球)及湿度,在风速和大气压力稳定条件下,经校准后湿度测量精度优于1%RH,该方法可适应温度0~100度及湿度0~100%RH的测量范围,解决了一般陶瓷湿度传感器在高温高湿下无法长期工作问题。M1、M2分别装两个J0模块,2路三线制热电阻输入,Sn1设置为22,Sn2设置为42,大气压力和风速由Po及SPEd两个参数定义。由于两只Pt100及测量通道的微小误差都会对湿度测量带来较大的误差,因此测量湿度前建议先校准湿度,校准可将干球Pt100也缠上纱布,与湿球同等条件,稳定后调整Sc2参数,使湿度显示值为100%,再将干球纱布去除即可。温度测量分辨率为0.01度,湿度测量分辨率为0.1%RH,但末位数较不稳定,建议设置dIP1=1,dIP2=0,使显示分辨率分别位0.1℃及1%RH。 四、维护介绍: 根据《国际标准干湿球计算表》干湿球法测量湿度计算公式,计算空气的相对湿度,采用间接测量方法用五个参数;湿球四周风速(又叫流过湿球表面的空气速度)、干球温度、湿球温度、大气压力、饱和水蒸气压力来设计的。 干湿球测湿法的维护相当简单,在实际使用中,只需定期给湿球加水及更换湿球纱布即可。与电子式湿度传感器相比,干湿球测湿法不会产生老化,精度下降等问题。所以干湿球测湿方法更适合于在高温及恶劣环境的场合使用。 干湿球测湿法采用间接测量方法,通过测量干球、湿球的温度经过计算得到湿度值,因此对使用温度没有严格限制,在高温环境下测湿不会对传感器造成损坏。 早在18世纪人类就发明了干湿球湿度计,历史悠久,使用最普遍。干湿球法是一种间接方法,它用干湿球方程换算出湿度值,而此方程是有条件的:干湿球湿度计的准确度还取决于干球、湿球两支温度计本身的精度;湿度计必须处于通风状态即在湿球附近的风速必需达到2.5m/s以上:只有纱布水套、水质、风速都满足一定要求时,才能达到规定的准确度。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C(2006-08-30):
大家好!那位同志能提供《国际标准干湿球计算表》,谢谢!
QQ:340158164   china_1000@126.com
谢谢大家!

网友D:
世上还是好人多

网友C:
先谢谢亦云人云提供分度表。

干湿球测湿法是采用间接测量方式,通过测量干球、湿球的温度经过计算得到湿度值,因此对使用环境温度没有严格限制,在高温环境下测湿不会对传感器造成损坏。
早在18世纪人类就发明了干湿球湿度计,干湿球湿度计的准确性还取决于干球、湿球两只温度济本身的精度;湿度计必须处于通风状态:只有纱布水套、水质、风速都满足一定要求时,才能达到规定的准确度。干湿球湿度计的准确度只有5%~7%RH。

网友C:
利用水蒸发要吸热降温,而蒸发的快慢(即降温的多少)是和当时空气的相对湿度有关这一原理制成的。其构造是用两支温度计,其一在球部用白纱布包好,将纱布另一端浸在水槽里,即由毛细作用使纱布经常保持潮湿,此即湿球。另一未用纱布包而露置于空气中的温度计,谓之干球(干球即表示气温的温度)。如果空气中水蒸汽量没饱和,湿球的表面便不断地蒸发水汽,并吸取汽化热,因此湿球所表示的温度都比干球所示要低。空气越干燥(即湿度越低),蒸发越快,不断地吸取汽化热,使湿球所示的温度降低,而与干球间的差增大。相反,当空气中的水蒸汽量呈饱和状态时,水便不再蒸发,也不吸取汽化热,湿球和干球所示的温度,即会相等。使用时,应将干湿计放置距地面1.2~1.5米的高处。读出干、湿两球所指示的温度差,由该湿度计所附的对照表就可查出当时空气的相对湿度。因为湿球所包之纱布水分蒸发的快慢,不仅和当时空气的相对湿度有关,还和空气的流通速度有关。所以干湿球温度计所附的对照表只适用于指定的风速,不能任意应用。例如,设干泡温度计所示的温度是22℃,湿泡温度计所指示的是16℃,两泡的温度差是6℃,可先在表中所示温度一行找到22℃,又在温度一行找到6℃,再把22℃横向与6℃竖行对齐,找到数值54。它的意思就是相对湿度是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