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_AB TCP/IP

楼主(2006-06-09):
请问:
同ABSLC500系列(带以态网口)进行通讯.
力控设置如下:
I/O设备-PLC-SLC500-设备名称(SLC1)通讯方式:TCP/IP 并设定IP地址  <设备1>
I/O设备-PLC-SLC500-设备名称(SLC2)通讯方式:TCP/IP               <设备2>
此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建立数据库里的变量也是通过SLC1
SLC2分别建立的

楼主:
怎么什么也没有?

网友A:
错了,你要看力控的帮助,应该用OPC或者DDE

楼主:
<13.2 I/O设备管理
配置I/O设备的过程在开发系统Draw中进行。I/O设备配置完成后,在IO配置管理程序Admin中将列出I/O设备的设备名称。同时,所生成的设备名称即可以用于数据连接过程。

    在系统运行时,力控 R 通过内部的管理程序自动启动相应的I/O驱动程序,I/O驱动程序负责与I/O设备的实时数据交换。对于采用不同通信协议设备,力控 R 提供了一个独立的I/O驱动程序来完成过程I/O数据的采集与回送。DB与I/O驱动程序构成服务器/客户计算模式。一台运行力控 R 的计算机通过一个或多个I/O驱动程序同时连接一台或多台I/O设备。>

"

一台运行力控 R 的计算机通过一个或多个I/O驱动程序同时连接一台或多台I/O设备。"
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可以一个I/O驱动如(SLC500)带2个SLC500 PLC不可以么?

<了解决异构环境下不同系统之间的通信,用户需要力控 R 与其他第三方厂商提供的应用程序之间进行数据交换。力控 R 支持目前Windows平台下软件之间的的数据通信、数据交换标准,包括:DDE、OPC、ODBC等。 >
是因为以太网?
对HUB来说力控和另两个PLC都是独立的设备,通过HUB连接.所以要用OPC?
假如我是总线连接几个PLC就应该可以直接在I/O驱动的PLC里直接添加几个PLC设备了吧

楼主:
就是不明白为什么非要用服务器和客户端的形式连接

网友A:
AB的产品就是这样规定的,毕竟你使用的是国外控制器,必须按照他们规范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