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漏电开关跳闸的原因

楼主(2006-06-09):
三极漏电开关接有单相负载时,即零线未经过漏电开关,开关即跳,不知大家有没遇到。所以三相四相制接漏电开关一定要接四极漏电开关,即零线必须经过漏电开关。谁能说下原因吗?

网友A:
你是新手吧!

网友B:
                                                                                                                               楼上的:这是漏电断路器基本特点,请你首先明白什么是工作电流和漏电电流,三极漏电断路器接单相时必须取断路器上端否则合不上即合即跳,存在单相漏电.我单位是冶金企业,小型传动全用漏电断路器.  另外有一点漏电断路器不能接入直流装置,因含有直流成分防碍断路器正常动作.

楼主:
俺是新手,希望得到更多的解释。谢谢!

网友C:
body,td {font-size:12px} li,p {font-size:12px;line-height:14pt} TD{ FONT-SIZE: 12px; LINE-HEIGHT: 150% } INPUT { FONT-SIZE: 12px } SELECT { FONT-SIZE: 12px } A:link { COLOR: #00007f;text-decoration:none } A:visited { COLOR: #00007f;text-decoration:none } A:active { COLOR: #ff0000;text-decoration:none } A:hover { COLOR: #ff0000;TEXT-DECORATION: underline } A.search:link { COLOR: #000000; FONT-SIZE: 12px; TEXT-DECORATION: none } A.search:visited { COLOR: #000000; FONT-SIZE: 12px; TEXT-DECORATION: none } A.search:active { COLOR: #000000; FONT-SIZE: 12px; TEXT-DECORATION: none } A.search:hover { COLOR: #ff0000; FONT-SIZE:12px; TEXT-DECORATION: underline } A.title0:link { COLOR: #000000; FONT-SIZE: 12px; TEXT-DECORATION: none } A.title0:visited { COLOR: #000000; FONT-SIZE: 12px; TEXT-DECORATION: none } A.title0:active { COLOR: #000000; FONT-SIZE: 12px; TEXT-DECORATION: none } A.title0:hover { COLOR: #ff0000; FONT-SIZE:12px; TEXT-DECORATION: underline } A.title1:link { COLOR: #ffffff; FONT-SIZE: 12px; TEXT-DECORATION: none } A.title1:visited { COLOR: #ffffff; FONT-SIZE: 12px; FTEXT-DECORATION: none } A.title1:active { COLOR: #ffffff; FONT-SIZE: 12px; TEXT-DECORATION: none } A.title1:hover { COLOR: #ff0000; FONT-SIZE: 12px; TEXT-DECORATION: none } A.a03:link { COLOR: #ffffff; TEXT-DECORATION: none } A.a03:visited { COLOR: #ffffff; TEXT-DECORATION: none } A.a03:active { COLOR: #ff0000; TEXT-DECORATION: none } A.a03:hover { COLOR: #ff0000; TEXT-DECORATION: underline } A.top:link { COLOR: #000000; TEXT-DECORATION: none } A.top:visited { COLOR: #000000; TEXT-DECORATION: none } A.top:active { COLOR: #000000; TEXT-DECORATION: none } A.top:hover { COLOR: #0000ff; TEXT-DECORATION: underline } .f2 { BORDER-RIGHT: 1px ridge; BORDER-TOP: #ffffff 1px ridge; FONT-SIZE: 12px; BORDER-LEFT: #ffffff 1px ridge; BORDER-BOTTOM: 1px ridge; HEIGHT: 14pt; BACKGROUND-COLOR: #cccccc } .big{font-size:15px} .text{font-size:14px}
用户登陆 用户注册
厂商免费加入搜索!
   综合 厂商 产品 论坛论文 培训 方案应用 图书 资料 教程 销售 供求特价 合作 新闻研究 职位

   厂商 | 产品 | 论坛 | 技术中心 | 有奖互动 | 商务 | 新闻 | 市场研究 | 展会 | 媒体 | 人才 | 用户俱乐部 | 今日更新

 PLC DCS PAC PC-BASED CPCI-PXI 嵌入式 SCADA

工业以太网 现场总线 无线通讯 自动化软件 人机界面

低压变频器 高压变频器 运动控制 机械传动 机器视觉 传感器

现场仪表 显示控制仪表 分析测试仪表 低压电器 电源

 机械
自动化 纺织机械 包装机械 塑料机械 橡胶机械
印刷机械 烟草机械 起重机械 电梯 机床

自动化/信息化
 冶金 石化 电力 汽车 轨道交通
建材 电子 造纸 矿业 水处理

 首 页 | 工控论坛 | 专业论文 | 方案与应用 | 使用维修 | 资料中心 | 在线教程 | 专业图书

三相漏电开关跳闸的原因
作者: 换灯泡的 ,2006-6-9 12:50:00 发表于:《电源论坛》 共有3人回复,27次点击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三极漏电开关接有单相负载时,即零线未经过漏电开关,开关即跳,不知大家有没遇到。所以三相四相制接漏电开关一定要接四极漏电开关,即零线必须经过漏电开关。谁能说下原因吗?

以下是对《三相漏电开关跳闸的原因》的回复:
共有3人回复 分页: 1
 学生弟: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6-9 15:08:00
    你是新手吧!

 黄土高原打工者: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6-9 16:39:00
                                                                                                    楼上的:这是漏电断路器基本特点,请你首先明白什么是工作电流和漏电电流,三极漏电断路器接单相时必须取断路器上端否则合不上即合即跳,存在单相漏电.我单位是冶金企业,小型传动全用漏电断路器.  另外有一点漏电断路器不能接入直流装置,因含有直流成分防碍断路器正常动作.

 换灯泡的: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6-9 22:16:00
    俺是新手,希望得到更多的解释。谢谢!

共有3人回复 分页: 1
 回复此主题:                       【放入我的收藏】     【建议删除】
◆如果您的文章包含图片,请点击这里发表图文内容!(仅限中国工控网的VIP用户,申请VIP用户)
◆笔名:  (填写您喜欢的笔名,若此笔名未被注册,系统会自动为您注册)
◆有人回复后,系统是否自动给您发信?   选择 发信 不发信
◆文章内容:(如果您输入的内容较多,建议您提交前将内容复制到记事本里,以便出错后重新提交)

字体颜色:  黑色 灰色 茶色 红色 紫色 绿色 橄榄色 蓝色

  您的用户名:sq_zsk

·中国工控网BBS经营许可证编号:京ICP证020079号。
·请确认您的言论符合《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规定》及中国工控网工控论坛规范条例。

广告联系| 市场研究| 人才服务 | 用户注册 | 本站介绍 | 有奖报错 | 今日更新 | 历史首页 | 帮助信息
中国工控网(www.gongkong.com)版权所有
     © Copyright By China Industrial Control Net 中国自动化网

网友D(2008-04-16):
    多看看电工基础。。。。。

   供配电系统。

网友E:
我 也 遇到 过 找个 问题  给 客户 装机器的时候 380V电没有 零线 结果就是没通过漏电保护器 改过来 就 好了

网友F:
转贴一下:

漏电保护器准确的说应称作剩余电流断路器,是一种电流动作型漏电保护,它适用于电源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系统(TT和TN系统),也适用于对地电容较大的某些中性点不接地的IT系统(对相-相触电不适用)。
漏电保护器工作原理:三相线A,B,C和中性线N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零序电流互感器的副边线圈接中间环节及脱扣器。
在正常情况下(无触电或漏电故障发生),由克氏电流定律知道:三相线和中性线的电流向量和等于零,即:
Ia+Ib+Ic+In=O
因此,各相线电流在零序电流互感器铁芯中所产生磁通向量之和也为零,即:
Φa+Φb+Φc+Φn=0
当有人触电或出现漏电故障时,即出现漏电电流,这时通过零序电流互感器的一次电流向量和不再为零,即:
Ia+Ib+Ic+In≠0
零序电流互感器中磁通发生变化,在其副边产生感应电动势,此信号进入中间环节,如果达到整定值,使励磁线圈通电,驱动主开关,立即切断供电电源,达到触电保护。
漏电保护器的接线
(1)、无论是单相负荷还是三相与单相的混合负荷,相线与零线均应穿过零序互感器。
(2)、安装漏电保护器时,一定要注意线路中中性线N的正确接法,即工作中性线一定要穿过零序互感器,而保护中性线PE决不能穿过零序互感器。而工作中性线一旦穿过零序互感器 就再也不能用作保护线,而且一定要用零线绝缘子将其与地绝缘

网友G:
吐血狂晕,电工基础肯定没学

网友H:
多学电工基础,电工得从基础学,不然到老也只能混着过.

网友I:
           吐血                        狂晕

网友J:
我也碰到很多电工就是这么做的,还很“有理”,做电工基础要扎实。

网友K:
狂晕.真沦丧啊,这样的问题搞不明白!

网友L:
哇!

真是学习了!这样的情况还真没遇到过嘎

网友M:
三相电又叫动力电,是必须有保护装置的.三相四线制是安全线路,按要求必须是要接4线的,城市用电现在都要求整改为三相五线就是 零线  中线  按要求是不允许2线有连接的,必须做到接零接地   接零和接地是不一样的 有的设备 中线是中线 零线是零线  比如有轨电力机车,它就是,即使在电源关闭的情况下也有可能电人 因为我就修这玩意 常事了  虽然是直流的,但是直流在接地不同时 放电可能产生高电压(原电压的20--50倍) 在维修时一定要先拔掉电源,以防伤人!~

网友N:
提得好,讲得好,我有学到这麽多电器知识,谢谢啦。

网友O:
我们公司电工们都是

接地=接零

汗!!

网友P:
漏电保护器工作原理:三相线A,B,C和中性线N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零序电流互感器的副边线圈接中间环节及脱扣器。

在正常情况下(无触电或漏电故障发生),由克氏电流定律知道:三相线和中性线的电流向量和等于零,即:

Ia+Ib+Ic+In=O

因此,各相线电流在零序电流互感器铁芯中所产生磁通向量之和也为零,即:

Φa+Φb+Φc+Φn=0

当有人触电或出现漏电故障时,即出现漏电电流,这时通过零序电流互感器的一次电流向量和不再为零,即:

Ia+Ib+Ic+In≠0

零序电流互感器中磁通发生变化,在其副边产生感应电动势,此信号进入中间环节,如果达到整定值,使励磁线圈通电,驱动主开关,立即切断供电电源,达到触电保护。

漏电保护器的接线

(1)、无论是单相负荷还是三相与单相的混合负荷,相线与零线均应穿过零序互感器。

(2)、安装漏电保护器时,一定要注意线路中中性线N的正确接法,即工作中性线一定要穿过零序互感器,而保护中性线PE决不能穿过零序互感器。而工作中性线一旦穿过零序互感器 就再也不能用作保护线,而且一定要用零线绝缘子将其与地绝缘

网友Q:
学习了!

我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R:
这个应该是常识了啊

网友S:
期待中,永远支持工控网。

网友T:
回家看电工手册了,郁闷,讲的东西我都不明白

哎~~~~~~~~~~~~~~~~~~~

网友U:
真是学习了!这样的情况还真没遇到过嘎

网友V:
漏电保护器准确的说应称作剩余电流断路器,是一种电流动作型漏电保护,它适用于电源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系统(TT和TN系统),也适用于对地电容较大的某些中性点不接地的IT系统(对相-相触电不适用)。
漏电保护器工作原理:三相线A,B,C和中性线N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零序电流互感器的副边线圈接中间环节及脱扣器。
在正常情况下(无触电或漏电故障发生),由克氏电流定律知道:三相线和中性线的电流向量和等于零,即:
Ia+Ib+Ic+In=O
因此,各相线电流在零序电流互感器铁芯中所产生磁通向量之和也为零,即:
Φa+Φb+Φc+Φn=0
当有人触电或出现漏电故障时,即出现漏电电流,这时通过零序电流互感器的一次电流向量和不再为零,即:
Ia+Ib+Ic+In≠0
零序电流互感器中磁通发生变化,在其副边产生感应电动势,此信号进入中间环节,如果达到整定值,使励磁线圈通电,驱动主开关,立即切断供电电源,达到触电保护。
漏电保护器的接线
(1)、无论是单相负荷还是三相与单相的混合负荷,相线与零线均应穿过零序互感器。
(2)、安装漏电保护器时,一定要注意线路中中性线N的正确接法,即工作中性线一定要穿过零序互感器,而保护中性线PE决不能穿过零序互感器。而工作中性线一旦穿过零序互感器 就再也不能用作保护线,而且一定要用零线绝缘子将其与地绝缘

网友W:
嘲笑他人 就是自己的无知

网友X(2008-05-22):
看下节点电流定律就知道了

网友Y:
Ia+Ib+Ic+In=O

网友Z:
学习了,我接过一次就是这样,晕

网友AA(2008-07-06):
还有一种漏电开关是不接零线,只接三相的,不知道大家用过没?

还有如果零线和地线分开,那么意思是不是就是零线不能接地?

盼高手给一个答案~

网友AB:
楼上的,我们就用了这种的,不接零线,是三菱的

网友I:
还有一种漏电开关是不接零线,只接三相的,不知道大家用过没?

还有如果零线和地线分开,那么意思是不是就是零线不能接地?

盼高手给一个答案~

当然了那是三相三线漏电断路器 当然只能接三相动力负载,不能接带中线负载的,否则动作

网友AC:
引用 网友P:
漏电保护器工作原理:三相线A,B,C和中性线N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零序电流互感器的副边线圈接中间环节及脱扣器。

在正常情况下(无触电或漏电故障发生),由克氏电流定律知道:三相线和中性线的电流向量和等于零,即:

Ia+Ib+Ic+In=O

因此,各相线电流在零序电流互感器铁芯中所产生磁通向量之和也为零,即:

Φa+Φb+Φc+Φn=0

当有人触电或出现漏电故障时,即出现漏电电流,这时通过零序电流互感器的一次电流向量和不再为零,即:

Ia+Ib+Ic+In≠0

零序电流互感器中磁通发生变化,在其副边产生感应电动势,此信号进入中间环节,如果达到整定值,使励磁线圈通电,驱动主开关,立即切断供电电源,达到触电保护。

漏电保护器的接线

(1)、无论是单相负荷还是三相与单相的混合负荷,相线与零线均应穿过零序互感器。

(2)、安装漏电保护器时,一定要注意线路中中性线N的正确接法,即工作中性线一定要穿过零序互感器,而保护中性线PE决不能穿过零序互感器。而工作中性线一旦穿过零序互感器 就再也不能用作保护线,而且一定要用零线绝缘子将其与地绝缘

很专业

网友AD:
七楼说得好,挺一下。

网友AE:
我刚来,希望大家多帮忙啊

网友AF:
18楼讲得很清楚!我们多应该加强自己的电工基础多了解其工作原理。做到安全第一

网友AG:
引用 网友D:

    多看看电工基础。。。。。

   供配电系统。

网友AH(2008-08-15):
这样也做电工?

现在的电工。。。。。。

怎么考的证?

网友AD:
回去好好看看基础类的书。

网友AI(2008-10-30):
我在工作中遇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三相三线漏电开头连负载端都没接,只要附近的对焊机一起弧漏电开关就跳闸。请问各位高手,能否解释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J:
应该是地潮湿的原因.因为我前几天在调试设备时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用绝缘材料垫在设备下面在试试看.

网友AJ:
也就是说设备绝缘等级不够

网友AK:
46楼说得好,我顶,

网友AL:
36楼分析的很好

网友AM:
引用 网友AI:

我在工作中遇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三相三线漏电开头连负载端都没接,只要附近的对焊机一起弧漏电开关就跳闸。请问各位高手,能否解释一下是什么原因。

说明你的漏电开关抗电磁干扰差.就象下雨打雷会跳一样.什么牌子的.我也遇过.换!!!

网友AN:
零序电流互感器和也为零

网友AI:
多谢各位的指点,可没有一个能说明正真的原因啊!我做电工也快二十年了,你们说的常识我也懂,我是三相三线啊,与零线和接地线没什么关系的了,只有说与对焊机的磁场有关系还有可能的了,我分析也只有这个可能的啦!

网友AO:
本人遇到的正好与楼主相反,设备电源从箱子去的,当工作一定时间后老是跳闸(空开为三相四线),后把零线从上端头直接取到下端头并上后正常工作了一年无问题,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AP:
今天我也学到不少,取经了。

网友AQ:
基础的知识还是要学习的 三极漏电开关也可以当单相漏电保护用 只不过要选对火线的进线相

网友AR:
这个问题容易被一般人忽略,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AS:
  就算是在学一遍好了,最重要的是都学会

网友AT:
想问题灵活一点就可以。要善于分析。多学多问。

网友AU:
七楼说得相当的好比较详细,值得学习其实这也是电工学基础知识。

网友AV(2008-12-03):
三极漏电开关的用途你明白吗?真有点......

网友AW:
很基本的啊!

主要的是要懂基尔霍夫电流定律

  基尔霍夫电路定律
  基尔霍夫电路定律是集总电路的基本定律,它包括电流定律和电压定律.
  基尔霍夫电流定律(KCL)指出:在集总电路中,任何时刻,对任一节点,所有流出节点的支路电流的代数和恒等于零.
  代数和是根据流入还是流出节点判断的.流出为+,流入为-.对节点,i1+i2+...+in=0.
  基尔霍夫电路定律(KVL)指出:在集总电路中,任何时刻,对任一回路,所有支路电压的代数和恒等于零.
  上式计算是要指定一个回路绕行方向,支路电压参考方向与回路绕行方向一致,取+.反之,取-.
  u1+u2+...

网友AX:
这个问题很好啊。有道理,是折磨回事呢。

网友AY:
回去好好看看基础类的书。 而且要反复的看。

网友AZ:
这种 情况是工作接零与保护接零的区别,我也碰过,

网友BA(2009-01-02):
弄清漏电保护开关的原理就会明白为什么不接零线会跳,这和设备漏电无关.

网友BB:
三相电又叫动力电,是必须有保护装置的.三相四线制是安全线路,按要求必须是要接4线的,城市用电现在都要求整改为三相五线就是 零线 中线 按要求是不允许2线有连接的,必须做到接零接地 接零和接地是不一样的 有的设备 中线是中线 零线是零线 比如有轨电力机车,它就是,即使在电源关闭的情况下也有可能电人

网友BC:
说明有人偷电导致漏电保护器频繁跳闸。我遇到过一个傻瓜,自以为学到偷电的技巧,以管道代替零线,其实他根本不懂电,现在的居民楼都在用漏电保护器,他一接上就跳总闸,弄得同单元一户人家的电脑都坏了

网友BD:
对:wty1971 关于

我在工作中遇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三相三线漏电开头连负载端都没接,只要附近的对焊机一起弧漏电开关就跳闸。请问各位高手,能否解释一下是什么原因。

内容的回复:这个问题我在哪里看到过答案。我当初也没有理解清楚。呵呵,哪天我找到了给你!

网友BE:
楼主是新手,这是毋庸置疑的,

漏电断路器的工作原理就是进出平衡,不接零线当然没办法平衡

网友BF:
我在工作中遇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三相三线漏电开头连负载端都没接,只要附近的对焊机一起弧漏电开关就跳闸。请问各位高手,能否解释一下是什么原因。

雷到一大片,说实话,这个问题是比较我们经常碰到,主要还是弧焊机产生的浪涌作用,而我们的漏电开关这方面较差,特别是380v时(三级三线),可控硅的稳定性不好。

网友BG:
刚不知为何打不上字

看样子基础是很重要的

大家要学好基础啊

网友BH:
焊机的接地不好,漏电,我也遇到过这样一们问题,你把接地接稳靠就行了

网友BI:
分析的很好  谢谢

网友BJ:
七楼说得太好了,挺一下

网友BK:
“三相四相制接漏电开关一定要接四极漏电开关,即零线必须经过漏电开关。谁能说下原因吗? ”

1、四极开关可以做2极、3极用;

2、三极可作2极用;

3、什么情况下,工作零线N都要通过漏电保护器;

4、4极漏电开关,工作零线N的进出端不能接错,工作零线N的进出端之间应该是直通的;

5、如果4极漏电开关,工作零线N的进出端之间不是直通的,不能买,不要用!是个有错误的设备。

网友BL:
以上各位同仁分析的很好,我就不再重复了, 这种现象叫做漏电断路器的跨接。有不知道的这很正常,慢慢学习就是了。希望大家相互鼓励!

网友BM:
学习啊,顶中控网嘿嘿,新手

网友BN(2009-03-01):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这是漏电断路器基本特点,请你首先明白什么是工作电流和漏电电流,三极漏电断路器接单相时必须取断路器上端否则合不上即合即跳,存在单相漏电.我单位是冶金企业,小型传动全用漏电断路器.  另外有一点漏电断路器不能接入直流装置,因含有直流成分防碍断路器正常动作.

你先看看电工原理吧

网友BO:
原因为 当用零线是电流从零线回流时产生磁感不平衡所以动作

网友BC:
四极漏电开关,零线必须与三相线一同经过漏电开关----否则就会出现那说的那现象,上电即跳闸。不接零线三相剩余动作电流不是零当然跳了,不跳那是漏电保护开关有问题了

网友BP(2011-04-17):
请问220VAC变24VDC的开关电源接漏电保护器调(-V与机床是搭铁的)如何解决。

若-V跟机床不搭铁,进刀精度(取到位信号)又如何保证?

网友BQ:
三相三线漏电开关是平行负载开关,只能用于三相恒负载。

网友BR:
单相负载工作时,相线电流通过漏电断路器,而零线电流没有通过,漏电断路器就会认为设备漏电,从而跳闸保护。

网友BK:
引用 网友BR:

单相负载工作时,相线电流通过漏电断路器,而零线电流没有通过,漏电断路器就会认为设备漏电,从而跳闸保护。

网友BS:
引用 网友P:
漏电保护器工作原理:三相线A,B,C和中性线N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零序电流互感器的副边线圈接中间环节及脱扣器。

在正常情况下(无触电或漏电故障发生),由克氏电流定律知道:三相线和中性线的电流向量和等于零,即:

Ia+Ib+Ic+In=O

因此,各相线电流在零序电流互感器铁芯中所产生磁通向量之和也为零,即:

Φa+Φb+Φc+Φn=0

当有人触电或出现漏电故障时,即出现漏电电流,这时通过零序电流互感器的一次电流向量和不再为零,即:

Ia+Ib+Ic+In≠0

零序电流互感器中磁通发生变化,在其副边产生感应电动势,此信号进入中间环节,如果达到整定值,使励磁线圈通电,驱动主开关,立即切断供电电源,达到触电保护。

漏电保护器的接线

(1)、无论是单相负荷还是三相与单相的混合负荷,相线与零线均应穿过零序互感器。

(2)、安装漏电保护器时,一定要注意线路中中性线N的正确接法,即工作中性线一定要穿过零序互感器,而保护中性线PE决不能穿过零序互感器。而工作中性线一旦穿过零序互感器 就再也不能用作保护线,而且一定要用零线绝缘子将其与地绝缘

支持他的观点,挺一下!

网友BT(2011-07-23):
引用 网友AI:

我在工作中遇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三相三线漏电开头连负载端都没接,只要附近的对焊机一起弧漏电开关就跳闸。请问各位高手,能否解释一下是什么原因。

可能是一种正常现象,说明你的漏电开关很灵敏;确认一下漏电开关的输出端应该有连线吧,只是没接负载?

网友BU:
三线漏电开关,因为零线不经过开关。零线只能从别处取。如果用单相负载,工作电流就是漏电电流,当电流大于(或接近)开关的额定漏电流时,正常的漏电开关就会跳闸。

网友BV(2011-11-12):
员工宿舍用的都是这种开关,安全但频繁断电。

网友BW(2012-02-03):
对此不确定,从网上查到这个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79603528.html

网友BW:
再摘抄别人的话。

{个人分析:理论上如果不接N线的话,三相平衡的话,ABC三相和为0.所以不会跳闸。
但实际不大可能三相做到真正的平衡。所以会跳闸。这样的分析对吗??}

-----完全错误!!!

即便三相不平衡,会导致N线上有电流,但不是漏电,所以,即便漏保接线正确,它也不会跳闸!!!

但是,如果N线不进3P+N漏保,而该漏电开关的动作检测、工作系统电源均是220V的,如果N线没有接上,那么该漏保永远不会动作!!!

网友BS:
引用 网友G:
吐血狂晕,电工基础肯定没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