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温度控制器的问题

楼主(2006-06-09):
  各位工控朋友:
       我的温度控制器的设定温度是35度,控制水温,当水温将到38度时,温度控制器就开始动作,而且就保持这样的温度.这样的误差是不是太大了,请问怎样缩小误差.急急.请知道的朋友告诉我,不胜感激!!!邮箱:ksyunhe@163.com

网友A:
进行PID整定啊

网友B:
用哪个厂家的仪表?重新自整定或换个精度高的仪表

网友C:
我觉得应该看你的热水的加热方式和使用情况,还有你的温度精度要求是怎样的.如果热贯性不大,温度精度要求不高就可以这样的.

网友D:
到38度才动作,仪表也有问题。至于误差是否太大,要看你的要求如何。

网友E:
一般提高控温精度可以从仪表和控制装置2方面入手。
    仪表方面,由于不清楚你用的什么仪表,只能提点建议,如果你的仪表具有PID整定等功能的话,建议你重新自整定,同时感觉你仪表的偏差设定过大了,部分参数需要适当调整。控制装置方面,一般对温度严格要求的场所都增加了调功装置,可以是过零调功也可以是移相调功(具体看负载情况而定),使用这类装置温度在1度内没问题,不过你这种水温30多度加热可能不会为此增加很多成本吧!?所以你最好多看看自己的仪表操作手册,自己在仪表参数上做做修改工作,一些基本参数:上、下偏差等适当减小,PID参数有经验自己手动修正,这样能调好对你丫自己都是门手艺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