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大家,数据采集卡接线问题!

楼主(2006-06-09):
霍尔传感器测量交流电压电流,输出电流信号为双极性,经过信号调理为电压信号,采集卡测量双极性信号时使用两个通道,那怎么和采集卡接线啊?说白了就是一根信号线怎么用在两个输入通道上啊?多谢大家了

网友A:
传感器信号--〉通道1,
传感器参考电位-->通道2

网友A:
传感器信号--〉通道1, 参考电位--〉通道2

网友B(2006-08-04):
eric2000:
传感器信号--〉通道1,
传感器参考电位-->通道2
我想知道这些代码怎么用或者起什么作用?我才进工控这一行,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