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一般串口服务器的延迟时间是多少?

楼主(2006-06-09):
一般串口服务器的延迟时间是多少?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指的是串口-〉串口,还是以太网-〉串口

楼主:
就是以太网串口联网服务器

网友A:
台湾泓格,7188en

网友B(2010-01-28):
一般的延时可根据设备传数据的大小来调的,设的太长的话传输就较慢,设的太少的话就会因数据量大出现丢数据或掉线要不就是发送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