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ES7 331-7KF02-0AB0

楼主(2006-06-09):
6ES7 331-7KF02-0AB0连接Pt100热电阻,怎么弄?热电阻是3线制的,怎么接线??

同样是这种模块,连接4到20毫安...中间串联一个原盘记录仪,模块读不出来数据..

网友A:
模板的背面有连接方式说明呀,你可能通过改变背跳连接块的方向来获得所需的输入信号源。

网友B(2009-03-09):
硬件组态已贴图了,如果接一模块的第一个通道:PIW256  将PT100接 2 4  (短接) , 3  5(短接)

在程序中读取PIW后,再除以10就是实际的温度了,在此组态的为标准型,如果先择气候型的话,就要除以1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