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棘手的rsview32问题?

楼主(2006-06-09):
现有一个棘手的问题:
  plc系统配置:上位rsview32,win2000系统;下位rslogix5000软件,logix5555控制器;
  现象:在系统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如果在某一时刻(如2006年6月9日15:00)修改了win2000系统时间(如改到2006年6月18日15:00),在将系统时间改回到原值(如2006年6月9日15:00)。
  rsview32中的历史趋势就一直保持在修改前的数值,成一条直线,同时在历史数据的excel表中新的数据将不再保存。
   怎么办?急。。。。。。。。

网友A:
你用系统集成的功能,所以不好控制。
如果您采用自己编写脚本实现数据的插入和读取、曲线显示,解决问题将很方便,只需要判断一下数据的时间戳的有效性并处理即可。
您的问题最后咨询一下rockwell。

楼主:
请教:如何使用自己编写脚本实现数据的插入和读取、曲线显示呢,我对这一块不太清楚。非常感谢

网友B(2006-08-31):
我们这里 也有着问题

楼主:
有好的办法吗,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