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PL7编程求助

楼主(2006-06-09):
各位朋友,我刚接触施耐德PLC,请问在PL7里面怎样才能输出脉冲信号,利用梯形图编程.
急!
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用定时器来实现。

网友B:
利用系统位"%s"来读取

网友C:
小意思,用%S可以,自己用时间继电做个也不复杂啊!

网友D(2007-05-17):
hehe,上升或下降沿触发线圈就可以

网友E:
四楼的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