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越级跳开

楼主(2006-06-09):
工厂总开为40A,分开为1个32A负荷为4kw水泵(现场空开为25A),照明空开6A,轴流风机为6A,制氮机组控制电源2各16A空开,水泵每天起两次,制氮机组白天每小时运行一次。目前40A频繁跳开,但分开不跳。是不是总开选了,但运行半年了,没出现类似问题。

网友A:
不好用就换一个吧!

网友B:
查一下总开关有没过负荷!如有可能以换63A的,还有查一下是不是开关本身的有问题!!!!

网友C:
测一下总电流是多大,没电流表的话用手摸一下开关的外壳看会不会发烫,我感觉很大可能是过载

网友D:
检查开关的压接螺栓是不是松动发热.

网友E: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一分开坏了,其负载又有存在短路。

网友F:
换个大点的...肯定发热了....

网友G:
如果是单相,应该就是过载了。
买个钳形表吧,不贵的。

网友H:
我也碰到过,我厂里总配电间800的,车间1是1000的 ,800老跳害的我上班时不敢出去玩,后来总配电到车间1的电缆短路800的烧起来高压跳掉,现在换了新的800的,电缆也是新的, 可还是跳800的只不过次数少点。不只为何?